[播放] 拆解一个艾特铭客金刚1代蓝牙音箱

楼主(2020-01-14):
很久以前买的蓝牙小音箱,电池容量完全衰退,已无法充电,也懒得更换了。

钢制的外壳,份量很重,顶部是金属网。

底部是电源开关和一整块的橡胶垫。音箱虽然体积小,但是由于重量的原因,加上喇叭是悬浮式的,低频振感很强, 摆放在木质的桌面上时,会和桌面产生一定共振,这时的低频效果最好 。

侧面,钢壳和塑料底座的结合体。可插卡播放,有音频输入插孔。

侧面的播放/暂停键和音量加减键。

Mini USB的充电接口,现在已很少见。

先撕掉底部的橡胶垫,底壳上有三颗螺丝固定。

拆掉三颗螺丝就可取下底座。

螺丝应该是不锈钢的,磁不可吸。

取下底座。

分开底壳和电路板。喇叭部分是装在塑壳的密闭音腔内的,只能看到引进音腔的铜线。

封闭音腔和钢制外壳结合很紧,需要用热风枪加热一下才能顺利取下。

加热后用塑料片沿着结合缝慢慢的橇。

撬开了。

喇叭音腔和钢制的外壳。

钢外壳是CNC加工的,边沿切割很精细,并做了倒边和沟槽。

七、八年前时,国内制造商的金属外壳阳级氧化着色工艺可能还不成熟,所以这个外壳喷涂的是红色橡胶漆。

金属壳体磁铁可吸。

厚度有2毫米以上。

全封闭的独立音腔,在当年的国货小音箱中还不算多见。

封闭音腔上端粘合有金属网,金属网底下压着全频扬声器的橡胶边。

喇叭外圈的橡胶边是粘合在顶部金属网下面,并压在音腔边缘上的,整个喇叭是悬空的,喇叭的自由行程很大。

拆下的喇叭细节,标称3W的输出功率。

喇叭和金属网罩侧面。

看看音腔的外形。

音腔内部,塑料外壁约有1.5mm的厚度。

清掉喇叭边缘的胶。

分离开金属网罩和扬声器,金属网罩做工很细腻。

50mm直径的全频扬声器,外边缘专门设计了高强度的橡胶边,橡胶边是专门用来悬挂扬声器的,不同于其它的固定式扬声器的山寨蓝牙小音箱。

主板正面,集中了蓝牙芯片,板载天线、晶振、电源开关等。

换个背景看。

IBM旗下芯片公司ISSC开发的IS1621N-152蓝牙芯片,古老的2.1协议,播放320k以上的MP3文件延迟很严重。

主板右下角标有生产日期:2012年,差不多也是在这一年买的。

主板背面粘有一块锂电池,电池已失效,换个电池其实还可再用,家里蓝牙音箱还有几个,懒得换了。

掰开电池,看一下主板背面的芯片。

电芯细节。

无容量标记。

主板背面,正中是MP3解码芯片,上侧是功放芯片和电源管理芯片。

主板下侧:NS4158数字功放芯片,最大支持5W的输出功率。

网友:
竟然是miniUSB口

网友A:
看来喇叭外圈的折环是用来当辐射盆了

网友:
偶也有个,铁壳太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喇叭外圈的折环是用来当辐射盆了

喇叭外圈的橡胶边是粘合在顶部金属网和钢壳上的,整个喇叭是悬空的,喇叭的自由行程很大。

网友:
现在这小喇叭看着都挺漂亮的

网友:
看着还行~

网友:
长冲程喇叭不错,可以试试播放自行车铃声,再把铃声文件波形音量用goldwave调最大保存,弄在自行车上。

网友:
比我刷单的小金刚好多了

网友:
这个喇叭效果不错,换块电池多好呀

网友(2021-05-31):
份量很重,顶部是金属网。

网友B(2023-03-11):
正在用着,换了块诺基亚电池,满血复活,音质非常棒

网友:
正在用着,这个喇叭音质不错,换块电池,满血复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在用着,换了块诺基亚电池,满血复活,音质非常棒

诺基亚电池,你能塞的进去?这里面的空间极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诺基亚电池,你能塞的进去?这里面的空间极小的。

插在外面试着用,装不进里面的

网友:
这个蓝牙小音箱,usb插电能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