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电量指示灯的移动电源电量指示疑惑?

楼主(2020-01-14):
这种移动电源如果只有一个灯亮的时候电量是在 0%-25% 还是 25%-50% 呢?

网友:
是0~25%,电量指示灯粗略显示电量的最大值

网友:
和电量无关,显示的一般是电压值且精度极差,最后一个指示灯一般能亮到电池保护电路动作.

网友:
我感觉是放电到下面两格电池电压已经低于3.7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