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雷达感应灯座拆机找延时电路未果

楼主(2020-01-14):
拍的雷达感应灯座本想用于楼道照明,无奈楼道内暖气管道包装的保暖锡箔纸有反射无法正常工作,遂取下用于卫生间临时照明。因延时时间太短,要时不时的晃动身体才能反复点亮,可用性大大降低。况且这货很有意思,靠墙太近,墙外也能感应,个别位置还能通过室外窗口反射点亮,别人经过楼道时,也常常感应灯亮。选个合适位置不容易,毕竟电线不能乱拉。所以我个人感觉还是红外感应好,没多少干扰,只要注意安装角度即可。
扯远了,打住回来。本以为增加个电阻能轻松延长点亮时间,打开一看傻眼了,里面根本没有所谓的微波或红外感应控制芯片(BISS0001),也没看到阻容降压电路。
220v交流是如何变为低压直流的?看着交流电路的输入端先接了个和电阻样子相似的电感,然后好像直接进了四脚整流桥路,再往后是并的400v的滤波电容,之后我就不懂降压是如何实现的了。想给电路板拍全身照,但微波模块和电源主板是通过几根硬针焊接在一起的,两块板子不动烙铁没法分开,只能硬掰,弯出个角度方便拍照,但还是拍不全。
最关键的是电路主板上根本没见任何多腿蜈蚣IC,也就无法找到该芯片第三、四脚延时电路。板子的背面更光滑,没任何元件,简单的狠。
大家说说,这雷达感应延时跑哪里去了?

网友A:
这个算高级货了

网友B:
这是主控芯片的PDF 我看了下没有能改延时时间的地方,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理论上来说应该有一个降压芯片,在照片上没有看到,这个模块的电源是12V的看不了明白怎么降压到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主控芯片的PDF 我看了下没有能改延时时间的地方,希望对你有帮助

谢谢提供的资料,看了下PDF,是语音合成芯片,不是用于这里的微波雷达感应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算高级货了

哪里高级了?雷达模块不是一两元一块吗,主板降压电路看着也很简单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来说应该有一个降压芯片,在照片上没有看到,这个模块的电源是12V的看不了明白怎么降压到12V的
...

仔细找了,没有明显的芯片了,电容底下压着的是两个贴片电容,别的什么都没有了。

网友C:
在雷达板的D信号上做文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供的资料,看了下PDF,是语音合成芯片,不是用于这里的微波雷达感应芯片。 ...

不好意思传错文件了

网友B:
这个是,刚才传错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雷达板的D信号上做文章啊

雷达模块一共3根线与主板连接,其中2根应该用于直流供电,剩下的1根是D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刚才传错文件了

太棒了,正是这款感应模块的技术资料,里面把电源供电电路也说清楚了,先留下稍后拜读!

网友D:
这个是雷达的,比红外那些好点,红外的气温高低都不好触发

网友E:
谁说的,我的还可以调节强度(光感)和灵敏度(距离)的!

网友F:
你们说说  微波雷达开关用在家里,人体长期在微波下活动,会不会对健康造成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雷达的,比红外那些好点,红外的气温高低都不好触发

低温下木有问题,一只流浪猫在离探头8米多的雪地里溜达有时也能触发开启。高温还没检验,要等下一个夏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谁说的,我的还可以调节强度(光感)和灵敏度(距离)的!

你的胎里带的,我这个模块本身没有可调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们说说  微波雷达开关用在家里,人体长期在微波下活动,会不会对健康造成影响 ...

这点功率也就刚刚能点亮和超高亮发光二极管,比手机辐射差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刚才传错文件了

根据您提供的资料,没判断错的话,雷达模块上的R110(1M)电阻应该就是延时电阻,它与C110(10nf)的电容共同组成RC振荡器。

网友:
又来,电阻符号变成电感符号,这样的设计电路都可以,国产的真的防不胜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