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转载:16位51/STC16F系列单片机技术参考手册-20200110(STC16F32K128)

楼主(2020-01-14):
转载:16位51-STC16F系列单片机技术参考手册-20200110(STC16F32K128)

1  概述
STC16F 系列单片机是不需要外部晶振和外部复位的单片机,是以超强抗干扰/超低价/高速/低功耗
为目标的 16 位 8051 单片机,在相同的工作频率下,STC16F 系列单片机比传统的 8051 约快 70 倍。
STC16F 系列单片机是 STC 生产的单时钟/机器周期(1T)的单片机,是宽电压/高速/高可靠/低功耗/
强抗静电/较强抗干扰的新一代 16 位 8051 单片机,超级加密。

MCU 提供了丰富的数字外设(4 个串口、5 个定时器、2  组针对三相电机控制能够输出互补/ 对称/带死区控
制信号的 16  位高级 PWM  定时器以及 I 2 C、SPI、USB 、CAN 、LIN)接口与模拟外设(超高速 12 位 位
ADC、比较器),可满足广大用户的设计需求。

楼主:
官方网站数据手册下载地址: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16.pdf

网友:
有啥用,16位还是8051吗?反正一个山寨味贼浓的厂,也没能力研发,跳出8051的界限,好好设计一个真正合适的内核,把8051改的面目全非恶心人。
关键是,你改就改了,性能也好不过STM32之流的Cortex-M3,而现在最便宜的F1系列5元以下就可以拿到,你这个16位8051打算卖几元?8位机时代就敢卖的跟STM32F103C8T6差不多一个价。

网友A:
反正目前我认为该用8051就用,性能不够直接上ARM Cortex-M,不要用这种毒瘤。该向上学习就不要偷懒,你哪怕8051改成64位的,加入128位浮点单元支持SIMD,加入GPU,未来还是ARM的。

网友:
对了新加入的运算单元估计编译器不能原生支持,估计只能用户自己写相应的ALU寄存器完成硬件加速,这是在增强ALU单元作为独立外设访问的情况下,就如MSP430;或者是以新的指令集形式调用,这样要硬件加速只能写ASM了。无论哪种,都非常不便。不如STM32,有硬件浮点或者DSP的内核直接设置一下编译器就行了。

网友:
不管用那种类型的单片机,只要自己会用就好~~~~~~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

楼主:
对懂的人自然懂。增强型INTEL 的MCS-251内核。对不懂得人,一个连8位的单片机都搞不顺的人来说,呵呵~~~~

网友:
大概浏览了一下,所有寄存器还是使用的8位, 估计也就是是核心计算部分加入了一点16位的特性吧。

网友:
刻舟求剑的东东,上不上,下不下,早几年或许还有市场,放到今天,时代早就变了(话说今天来讲,16位真的很鸡肋)

网友:
这东西实话说,能用,关键是国内做MCU稍好一点的,太少了,选择余地也不是很大,进口的是好用,但是出了问题,就被美国人卡脖子了

网友:
给点时间会做的更好的

网友:
迪文有双核600Mhz的8051,就是那个做串口屏的公司。

楼主(2020-12-13):
挖出旧贴。新数据手册已发新贴中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4533&extra=page%3D2  。
虽然与8051的代码很相像,移植会很方便,但对因为对KEIL C251编译器不熟悉,还是走了些弯路。其手册还在官方更新中,目前还在熟练中。
初步测试综合预算速度(不使用硬件MDU等)是STC8H系列的2-3倍,待进一步测试。希望官方例程还可以丰富些。。。。

作为下有8位8051,上有ARM M4, 16位的STC16就是作为承上启下的作用(汉语博大精深,有人说高低不就),从8051迁移它应该非常方便,而且以后使用库开发的模式,升级至ARM M4的STC32也很方便,重点是STC8H与STC16F与STC32的引脚终于PIN2PIN了,升级连PCB都不用改~~~~

(1277)

网友:
挺好用的国产芯片啊,1块多的SOP16 STC8F2K15S2淘宝很多,我觉得挺好的。
16位我会继续支持,虽然只是DIY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目前我认为该用8051就用,性能不够直接上ARM Cortex-M,不要用这种毒瘤。该向上学习就不要偷懒,你哪怕 ...

这几天简单了解了下,这个MCS-251是英特尔在MCS-51的基础上作改进的,好像是后来市场效果不怎么样而没流行起来。
就目前我看到的资料来理解:指令集兼容MCS-51,也就是说MCS-51的汇编指令能在MCS-251上运行,反之不行。
指令集新增了16位加减乘除法,16位传送,32位传送,大于、小于、小于等于、大于等于转移指令(两条指令可以省去以前的先减法操作再判断C位,),内部有40个寄存器阵列与累加器A同功能,在需要数据处理的情况下,这些新增指令集能大幅提高速度。
另外他的地址总线是24位的,FFH*FFFFH,为方便理解,它把前面的FF称为区域号。把数据存储和程序存储和外部扩展地址作为一个地址总线寻址,实际是一个线性址表。
原来MCS-51的内部RAM地址安排在00区域(00:0000H~00:FFFFH),外部扩展RAM在01区域(01:0000H~01FFFFH),程序代码在FF区域(FF:0000H~FF:FFFFH),总容量达到16M,这么大的空间可以扩展很多很多功能模块。而MCS-51的总容量才128K。
我认为,这个mcs-251是对mc-51的很大改进,而且是指令集向上兼容,就如pc电脑的cpu的指令集不断扩增且向上兼容。
stc这次把他造出来,可能是这个mcs251的版权专利己到期失效(我猜的),能不能在市场上有所作为就看厂家的推广力度了,中国人的企业只要是干实业的,我都是支持。

楼主:
201217-STC16F中文数据手册(519页增例程及更正). 内容比上一版增加200多页。。。 (以后还会继续完善的。。。。)

(2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