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9V电源适配器的220插头电了一下

楼主(2020-01-14):
JD买标签打印机,送的9V电源,拔下插头时,不小心接触了220V侧的两个插脚,被麻了一下。
这个适配器有问题吧?

网友:
如果是离开了插座被电那这电源绝对有问题

网友:
高压二极管漏电?或者是X电容容量太大了

楼主:
测了下,绝对有问题。什么原因不清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了下,绝对有问题。什么原因不清楚了。

这种一般设计5s内降到36V以下就可以了,一直高电压是不太正常的。。。

开关电源很多都这样。。。

网友:
我也经常被电,不过99.99%都是静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设计5s内降到36V以下就可以了,一直高电压是不太正常的。。。

开关电源很多都这样。。。 ...

会降。但不小心碰到还是很痛苦。找JD售后,补偿了30元京豆,让自己重新买个。

以前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电人的电源适配器。

网友:
做工有问题吧,一般不会有很高的电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降。但不小心碰到还是很痛苦。找JD售后,补偿了30元京豆,让自己重新买个。

以前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电人 ...

都这样的啊,只要带电容,低功耗的电源适配器都是这样。。

原来运气好拔下来瞬间不是交流电峰值。。。

你拿个台式机电源也这样的。。。

楼主:
找了几个电源测了测,都是mv级的电压。

网友B:
我用的温控器是相同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温控器是相同问题。

我把插头暂时贴了标签 “勿碰插头小心电手”,等买了新电源就扔掉它

网友:
根据实际需要,X电容的容值允许比Y 电容的容值大,但此时必须在X电容的两端并联一个安全电阻,用于防止电源线拔插时,由于该电容的充放电过程而致电源线插头长时间带电。安全标准规定,当正在工作之中的机器电源线被拔掉时,在两秒钟内,电源线插头两端带电的电压(或对地电位)必须小于原来额定工作电压的30%。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几个电源测了测,都是mv级的电压。

这几个功率小,没有EMC的电容。。。

那种插到插座上,有概率打火(啪一声的),一般都有你遇到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静电吧,我也被电过

楼主:
@danqrs 说的有道理。我测了测两脚电容,居然有0.1uF这么大。作为对比,另一个5V 2A的,两脚电容几乎可以忽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danqrs 说的有道理。我测了测两脚电容,居然有0.1uF这么大。作为对比,另一个5V 2A的,两脚电容几乎可以忽 ...

这表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表漂亮

用着挺顺手

网友C:
楼主你这台万用表什么牌,精度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台万用表什么牌,精度可以吗?

日置 。没有高位表,不知道实际精度。标称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