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台式机怎么选择独立显卡呢?

楼主(2020-01-14):
youtebe 上的4K视频
用集成显卡太卡了
怎么吊用独立显卡呢

主机和 显示器   是插在独立显卡上的

网友A:
GT610独立显卡???

网友:
看4K视频建议用RX 560 4G 也就200多大洋吧,或者选矿卡 570 4G  300多大洋。便宜的选750 1G  7750或7770都可以大概百八十元。太低的还是算了吧。

网友B:
你确定不是你网络卡?而显卡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GT610独立显卡???

好像是7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不是你网络卡?而显卡卡?

一开视频 CPU 就到100%
视频暂停就在40%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开视频 CPU 就到100%
视频暂停就在40%

你这是软解,显卡并没用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软解,显卡并没用上啊。

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这需要浏览器设置里看看,有没硬解或硬件加速选项。

楼主:
本地播放器   也没法硬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地播放器   也没法硬件

用potplayer 试试

楼主:
就是用的
potplayer

网友:
换个i9  9980xe   保证解决楼主问题

网友:
potplayer mad用上了吗,我这个就是正常的4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