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剪线电磁炉没修好,原来是自己高兴的太早

楼主(2020-01-14):
上回说到,美的按键电磁炉,开关机按键不起作用,清洗了下控制板就正常了,
后面测试懒的装面板,直接线圈盘垫了几张纸后烧水测试正常
然后发帖告诉大家电磁炉修好了

今天准备了一根两插电源线,想彻底把电源线接好,装机,
电源线接好,线路接好,面板上好后 又烧水测试
妈蛋,问题来了
有两啪啪声一间断的敲锅声,水摸了一下倒是热了。

奇怪了,垫纸测试都是好的啊, 哪里出问题了?

把线圈垫高点?检查大电阻? 检查可调电位器?

网友:
矿坛一个电磁炉高手的贴子,楼主可以看看,估计会有很多启发: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网友:
哈哈,吃咋胡了

网友:
感觉出在检锅后电流判断的问题上,检查一下那个503滑阻及其相关电流检测线路还有300v高压电容是否足够

网友:
啪啪啪…啪啪啪…中国好声音

网友:
我母亲老早买的第一台美的电磁炉,那时的风扇是有刷的。风扇坏了被我换上电脑风扇,后来就是时不时出现只有检锅声音不加热,只要放个几天再用又好了,但是第二次在开机就又不行了啪啪啪的检锅声音。后来仔细查看焊点,终于看到一个D301的管脚焊点有微微的开裂痕迹,补焊后终于修好挂闲鱼上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