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双路可调电源1路电压电流有底数

楼主(2020-01-14):
如题,绿扬YB1732A  3A可调电源一台,朋友送的快递刚到,在老家测试时发现1路电压1.2v电流0.1a,电流记不太清了,2路正常,怎么调节使其恢复正常呢?

1路电路部分

目前发现1-7个电位器,太多了就不知道调哪个了,求指导。
楼区停电,所以点亮图没有

网友:
不懂,顶一下

网友A:
把电路跑下来就好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路跑下来就好修了~

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路跑下来就好修了~

在家里干燥半天,喷了点WD40好了

网友B:
想修总要自己懂一点。
去区分表头问题还是输出问题咯,轻易去调可调电阻可不好。

网友:
一般是表头问题或者输出电容和放电电阻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修总要自己懂一点。
去区分表头问题还是输出问题咯,轻易去调可调电阻可不好。 ...

暂时修好了,五个可调电位器,调试之前先记录阻值,然后调整其中一个电位器,看旋转时是电压动还是电流动就知道他运用了

网友C:
很少见稳压电源用环牛的
等牙膏i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少见稳压电源用环牛的
等牙膏ing

群里一广州朋友送的,物流费49,昨晚基本都调整好了,不过还有底数,但现在底数不会随着电压增高而增加,以前是底数0.1v,电压5v时,表显5.1v,现在是底数0.1,电压5v时表显5v,和万用表一样,就是一开机不舒服,左边都有底数

网友:
板子上空位好多,估计是取消什么保护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家里干燥半天,喷了点WD40好了

我从咸鱼买了台龙威可调电源,到手50多吧,用了一段微调电位器不工作了,用wd40喷了一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从咸鱼买了台龙威可调电源,到手50多吧,用了一段微调电位器不工作了,用wd40喷了一下,好了 ...

运费都不止了吧,这么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费都不止了吧,这么便宜

看了一下,49元一台,运费16 ,15V2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