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素士儿童电动牙刷

楼主(2020-01-14):
在有位坛友那买了几个电动牙刷,说都是故障的,他是当电池卖的,4.6元一个,10个包邮,买了5个儿童的,5个成人的,都没底盖,到手后发现牙刷板子基本没什么问题,除了两个进水腐蚀严重的,但电池损耗比较大,当电池买,电池也没什么用,干脆买了几节新的14500换电池,修牙刷,D个底壳,给小孩子用:

牙刷,都没底盖,板子还挺新的,试了充电都能震动,就是电池不行了

板子,拍糊了

拆完电池的样子

买的电池,索尼14500,680mAh,具体没测,电压到手3.7V,内阻70及毫欧,直接换上了

自己点的镍片,有点糊了,能用就行,点完镍片焊完线,装回去就好了,接下来就是D个底壳

材料,PVC板

切下一小片,打磨形状至底壳大小

再切数个小圆片

叠成这样,胶水粘接,打磨,基本成形了

塞进外壳,然后用小电磨在重点掏个洞,用来充电固定用的

上充电座,完美,充电座是飞利浦牙刷的,可以通用的

底盖本身应该是带防水圈,可拆卸的,自己D没那条件,结构简单,直接胶水封死,适当打磨下就OK了

完成后的样子,用个1年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A:
干的漂亮,价格也便宜,捡到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的漂亮,价格也便宜,捡到宝了。

那兄弟手上还有很多,想折腾的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B:
如果是普通电机震动式的,效果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普通电机震动式的,效果一般。

素士的C1,不是普通电机

网友:
pm个链接,我去看看

网友:
pm个链接看看

网友C:
楼主,可以pm链接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pm链接一下吗?谢谢

没在论坛发布,微信直接买的

楼主:
没在论坛发布,微信直接买的

网友D:
你好楼主,很感兴趣,可否引荐一下卖家微信。我dsh116926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楼主,很感兴趣,可否引荐一下卖家微信。我dsh116926

网友:
买过那种震动的   我觉得拿来改振动棒比较好,因为刷牙效果真的很一般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普通电机震动式的,效果一般。

给孩子买过舒克宝贝震动的

网友E:
没看到具体是什么样的振动电机。是一般的偏心电机还是真正的超声振动电机。
另外,板子照片糊成这样,能被张清晰点的照片看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看到具体是什么样的振动电机。是一般的偏心电机还是真正的超声振动电机。
另外,板子照片糊成这样,能被 ...

超声振动电机

网友F:
板子做工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板子做工看着不错

小米的东西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谢谢楼主,加了那个人的微信,看不到他的朋友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