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索尼Sony a6500相机拆解CMOS、硬改机身防抖、改散热,送闪光灯电容爆炸

楼主(2020-01-14):
索尼APSC画幅的微单a6500 a6600都采用了相同的机身防抖技术,但由于APSC画幅传感器较大、较重,造成防抖费电高,且索尼没有带电子防抖,防抖效果比M4/3画幅传感器差。

本次拆解虽然没能拆掉CMOS的低通滤镜。但是发现了SONY防抖的硬伤,不知道为啥SONY用一条黑色胶带连接传感器和外框,造成传感器防抖收到胶带的约束和影响。我毅然决然的去除了胶带。另外减轻传感器重量也能提升防抖,我都准备把传感器外面的金属铁框去掉的,但是纠结再三,还是算了,怕“影响美观”??

拆解过程比较反锁,放出拆解视频,方面各位参考:

视频:https://www.ixigua.com/i6781627315769049603/
改装后,防抖测试视频:https://www.ixigua.com/i6781629554474615300/

传感器拆解出来了,低通、IRcut全集成光学玻璃:

调整了CMOS和CPU的散热硅胶垫的位置,裁掉了多余的散热贴,让他们对准散热主体:

拆掉了主铜制散热器上的黑色胶带,这个胶带除了会影响散热,别无他用。
=================================================================================
另外,关于闪光灯如何放电,我在各位拆友的热心帮助下,终于炸机了~~~

那个说可以用电解水的方式放电的童鞋,请自觉删帖哈~~

还好炸机没有影响到周边电路,不然就翻到阴沟里去了。

==End==

网友A:
散热片都是经过设计计算的,随意剪掉怕影响COMS寿命,没看到防抖结构,现在很多机型防抖设计在镜头内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片都是经过设计计算的,随意剪掉怕影响COMS寿命,没看到防抖结构,现在很多机型防抖设计在镜头内部, ...

裁掉的是,多余的,已经跑出散热片的部分,a6500是机身防抖的。

网友:
哈哈,人没事就好。

网友B:
数码相机我也拆了几台,目的就是改红外拍摄,拆的时候都是小心翼翼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数码相机我也拆了几台,目的就是改红外拍摄,拆的时候都是小心翼翼的

我也是,只不过差点毁一生,入门了好几个SJ4000山寨运动相机,全志V3加抛光剂磨掉感光片红外截止反光层,两个都牺牲。联咏96650和凌阳icatch换镜头非常成功,晚上可以看烙铁温度,汽车刹车灯是否LED等。。旧的照相机尽量不建议改,除非镜头进灰明显影响成像,小心地拆镜头清理时,顺便弄掉红外截止片,还是有排线断裂导致过不了开机自检的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只不过差点毁一生,入门了好几个SJ4000山寨运动相机,全志V3加抛光剂磨掉感光片红外截止反光层, ...

用抛光剂磨掉镀层吗?我觉得个人不太可能把镜片打磨到出厂的那种程度,肯定会有划花,不如把滤镜拆掉换一片同样厚度的玻璃或石英。
这块滤镜参与折光,直接去掉会导致相机变成近视眼,单反可能可以通过大范围变焦补偿回来,但一般的数码相机不行,所以要用一样厚度的玻璃代替。
我改过一个索尼很老的卡片机,改得很成功,曾经用来拍过星空,现在偶尔用来测测红外led和激光管的好坏。
玩得发烧的,可以试试刮拜耳层,就是cmos表面那层RGB滤镜,刮掉后彻底失去辨色能力,所有像素点只能感光,夜视效果提升,理论上光通量可以提高2-3倍。风险相当高,我曾在手机摄像头上试过,太软的工具刮不掉,太硬的工具会把像素刮坏,最好用的是木材,牙签削平或用棒冰棍,前前后后搞坏了3,4个摄像头,总算成功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只不过差点毁一生,入门了好几个SJ4000山寨运动相机,全志V3加抛光剂磨掉感光片红外截止反光层, ...

没事,我改了很多个都成功,不过我是改消费级的老相机,不是单反高大上的这种,所以相对来说容易些。

网友(2020-07-15):
你好,我想麻烦你帮忙研究一个东西,就是拆除sony的五轴防抖。我可以付费,您有意的话请联系我的qq632485397

网友:
这样就能做出全画幅吗?可以的话给我中画幅单反机

网友:
电容放电用白炽灯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