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HIOS HP-10扭力计拆解

楼主(2020-01-14):
原来之前维修过多次并更换过电池的了

楼主:
内部还是相当简单粗暴的。。。好在测量值蛮精准!!!

网友:
电子称感应器横着放?

网友:
就是不知道价格多少

网友:
跟电子称一样的原理

网友A:
是什么原理呀,一直没搞懂。群是有懂原理的科普一次。

网友B:
那个 made in japan  让人感觉这台机器是假冒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 made in japan  让人感觉这台机器是假冒货。

根据经验判定是日本生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原理呀,一直没搞懂。群是有懂原理的科普一次。

形变后输出信号,很多电线连着的那根就是传感器

网友:
小米剃须刀39!纽曼车充8.8!100*创可贴6.9!口才三绝9.9!

网友:
表里不一啊,如果没有补焊过这板也是手工组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经验判定是日本生产。。。

山寨的,真正原装不是这样的,原装是双面贴片

网友:
要是电源标签上也是 made in Japan就更像了

网友(2020-02-13):
应变片+惠斯通电桥构成的扭力测量机构。看电路板的风格100%山上的产品

网友(2022-11-19):
这japan?山寨中的战斗机吧~~

网友:
跟风买了一个扭力扳手,至今没有机会用上,也不知怎么检测刻度是否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