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问下大佬关于固态硬盘c7数据清除

楼主(2020-01-14):
京东买了块盘,没用多久,c7就出问题了。。
这根线也邪乎,在h61上用的好好的,上了b85线就坏了,现在c7涨了7000多。。。
头大。。
主控是smi2258xt。。想问下有什么方法可以清除c7数据,只要能清c7就行。

网友:
2258XT 看颗粒,一般都能直接开卡得了~~

网友:
走售后换一块不好吗,

网友A(2021-02-03):
你这换电脑都不算什么,我的一台机,安装的双系统WIN7和win10,一块4T新盘接着当从盘使用,WIN7用的一点问题没有,进WIN10就卡住,重启了几次都不行,再回到WIN7就看到C7黄了,换了sata线之后WIN10就正常进去了,证明还是线的问题,但是WIN7又没事

网友B:
C7这个黄了 1数据线问题 2主板接口 SSD接口接触问题 3 SSD问题 BUG10系统也会导致有些SSD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换电脑都不算什么,我的一台机,安装的双系统WIN7和win10,一块4T新盘接着当从盘使用,WIN7用的一点问 ...

真是诡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C7这个黄了 1数据线问题 2主板接口 SSD接口接触问题 3 SSD问题 BUG10系统也会导致有些SSD黄 ...

我还奇怪,怎么固态会有C7.。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