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台背投电视能改投影机吗

楼主(2020-01-14):
一台背投电视能改投影机吗 。背投还没有拆开过   也不知啥结构   借用图片

网友:
理论上可以,实际上工程量比较大,不是一般人搞不了,一般人也不得去搞,费了时间费了精力搞起了发现也没什么卵用,洗洗睡吧!睡醒了该干嘛干嘛!不然你婆娘要揪你耳朵了

网友:
楼上所言甚是,,这个可以改。不过效果比那些山寨led+液晶屏的效果还差,这个非常耗电的,3枪背投机

网友:
背投电视,有3枪(3CRT)和DLP之分。改理论上肯定可以,比较麻烦。另外,由于技术过于古老,都是4:3的屏幕,不是宽屏的。所以,收台二手的投影机更靠谱。喜欢折腾可以忽视

网友A:
这种东西还是算了吧,亮度极低,分辨率差,白给都不能接手。

网友:
亮度是硬伤啊,我家的索尼48寸总功耗才180W

网友:
改不了,背投是三显像管各自有透镜,聚焦距离可调有限,

网友:
送给收垃圾的,,还要倒贴钱让他们搬下楼

网友:
三枪,三个显像管分离的,不是一般人能玩的动的

网友:
背投电视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对眼的刺激小,看久了眼睛没那么疲劳,背投想改正投没必要,内部很多电路用不到,何况解码的清晰度相比现在的投影差大了。

网友:
家用背投基本都是三枪机器亮度本身就不好,显像部分没什么利用价值如果想弄音箱拆里面的喇叭倒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看上去很重的样子,不如网购DIY投影仪套件入门。不过有些透镜组可以留着,当放大镜的效果比德国好,色散很小。

网友:
我觉得反过来倒是可以获得廉价与更好的效果,就是拆开在里面装个投影,哈哈。我家就有一个这样的,效果不错还省电了

补充内容 (2022-5-4 18:48):
要拆除原本的菲涅尔镜,然后装反射式超短焦投影机,效果非常好!

楼主:
谢谢大家参与讨论    俺实在没有见过背投,前两天去伙计家有两台背投都是看看这坏了,呢搬去吧不要了 看好不好修。  因为时间关系,也没搬。查了资料,是三枪的还有镜头。俺玩过正宗飞利浦三枪投影。那是相当的好呀。能投到好几百寸就和电影一样大。所以看见背投突发奇想改投影。看大家的意思是改不了再次谢谢大家   下次回家拉回来拆开看看    多发些图片

网友:
背投还有DLP 的 要是DLP 就很好改造了

楼主:
回15楼  这两天回去拉回来看看    这个还真不懂

网友:
这种东西,现在唯一有价值的,就是可以拆喇叭,有的背投里的喇叭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还是算了吧,亮度极低,分辨率差,白给都不能接手。

这玩意送给收破烂的都不要,得给收破烂的钱,帮你搬下楼

网友:
搞回来试试两个攒一个或者是拆配件

网友:
太累,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