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仿坛友的仿制史丹利划线工具

楼主(2020-01-14):
看到lrm888坛友制作的仿造个百年前史丹利的划线工具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936
这种划线的辅助工具挺不错的。根据实际加工能力,我的需求更降低一些。把其中一些功能给简化了。只需画好图纸,激光切割就行。简单笔画一下,估算尺寸。

画个图纸

上机切割,底部5mm亚克力,中间垫层和盖板都是2.5mm

中间垫层尺寸正好让钢尺通过

中间的垫层没合适的厚度材料,钢尺无法固定

空着点距离

试了手头的磁铁,厚度太合适了。胶水固定在盖板上。
配上合适的螺丝,成品完工

网友:
不错不错,仿得挺好

网友:
都搞成非金属版了……厉害。

网友:
估计下一个版本就是3D打印的了

网友A:
谢谢分享,激光切割亚克力要涂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激光切割亚克力要涂黑吗?

不用,告诉系统材料厚度。设定好激光的功率和切割速度

网友:
之前用亚克力做模型,使用的那种大床子,用的那种调速什么刀切割,感觉又慢又有毛边,激光切割应该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