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inxing WJ1-9/6H工业用多功能继电器拆解及电路图

楼主(2020-01-14):
一个工业用多功能继电器WJ1-9/6H的拆解及电路

为免去麻烦,抹掉了印制在面板上的厂家电话信息。抱歉。

这是一个型号为WJ1-9/6H,在数控铣床上使用的多功能继电器。已经损坏,所以拆解看能否修复,顺带解剖一下电路结构。

多功能继电器标准导轨(DIN TS35/7.5)式模块架构,交流110V供电,9个输入端口,6个输出端口。

面板上一个电源指示灯,9个输入端口状态指示灯和6个输出端口状态指示灯,上部为输入信号接线端子,下部为输出信号接线端子。

外壳没有螺钉,两侧各有两个卡扣,插入薄片工具即可拆开外壳。

上下各有一块PCB的两层结构,两层之间通过两个2.54间距的接插件连接。

下部电路板有4个螺钉固定在底壳上,拆下螺钉,全部内容从底壳中取出。模块化结构,非常好拆解。

这是上面那块电路板的正面,核心是一片PIC16F676,PIC16F676被描述为“基于FLASH的14脚8位CMOS单片机”。
与之配合使用的是一片CD4051BE,CD4051是单端8通道多路开关。选用4051的目的,可能是因为16F676的IO引脚不够用。
这可能是那个年代基于成本考虑的设计?但好像有足够数量IO引脚的单片机价格老早年以前就不高了呀。况且用这种4051+676的结构程序还要复杂不少。

上面的单片机那块板子的背面,只有两个12孔2.54间距的接插件。

这是下面那块接口端子板正面,六个黑色外壳的是输出继电器,蓝色外壳的是电源变压器,黄白色器件是输入端隔离用光电耦合器。

接口端子板的背面。没有元件,继电器接点部分的印刷线路加锡处理,用以加大载流量。

为了维修这个多功能继电器,整理出了硬件连接电路图。但遗憾的是经过测试,所有硬件未见异常,应该是单片机里的程序坏掉了。
但因为并不清楚输入输出的逻辑关系,所以也无法模拟测试,更不可能重新写个程序烧录进去。最终工厂老板重新重金在厂家买了一个新的了事。
下面是这个多功能继电器的电路图,基于实物整理,不保证没有错误。

从电路结构可以看出,其实,这个所谓多动能继电器就是一个有输入信号,有基于输入信号的逻辑运算,去控制输出的典型的PLC系统结构。
在大量的工业控制中都是类似这种根据一定的输入条件经过各种运算实现不同的输出功能,逐渐发展演化出了标准的通用的模块化结构控制组件--PLC。
而这种继电器反其道而行之,将通用模块化的PLC又变回成这种专用的单一功能的“多功能继电器”。
当然,在某些特定场合可能使用这种专用模块更具优势。我们自己也在很多项目上搞过各种专用的控制板。还真的不能说哪种方式更有前途。
最后,这个多功能继电器的全家福。

网友:
中规中矩  原件排列挺整齐的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感觉就是一个简单的PLC,只是没有编程功能。。。。。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的帖子质量很高

网友:
应该是机械设备厂家烧入固定程序的简易PLC吧,以前修一些机床,有些部分控制逻辑比较复杂,输入输出路数不太多的地方就有用这种PLC来简化外部线路

网友:
怕是程序故意锁了吧

网友:
16F676+4051扩展输入端可以用PIC16F873一片完成,两者成本也差不多,不知厂家是否在这个系列中还有模拟量输入的产品与之共用一套模具才会有这样的设计组合。

网友:
不会用,但做工还不错

网友:
怎么看都是像一个 类似可编程的继电器控制器。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有条件换成通用PLC,自己写个程序得了。

专用=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