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红日e828d燃气灶维修记

楼主(2020-01-14):
          红日E828D燃气灶维修记
    家里2018年买的一台红日e828d燃气灶,近日点火开关经常失灵。上网买了个同型号的燃气灶,想着如果以后维修也可以拆个配件。
    打开面板,先检查一下到底故障在那里, 估计应该是这个总成出了故障, 新炉子在路上,下一步准备买配件维修。上淘宝只找到相似的这款总成,管它能不能用,花了14元钱买了一个(准备用来拆卸分析原理), 点火旋纽开关经常失灵,应该是这个总成有问题。
    新买的红日燃气灶到了, 店家过年搞活动只花了260元, 新买的总成未到,拆开老总成开关的2个镙丝先看看毛病刀在那里, 点火失灵,应该是这个微动开关故障,给开关滴了点机油, 装回去后、点火针光打火,炉子不出煤气,估计总成开关安装错了。
    新买的总成到了, 不出煤气,应该是这个轴承装反了(多转了半圈), 把总成再次装回去, 老炉子终于点火成功, 通过调风门把火力调到最大,夫人讲新炉子留着备用,还用原来老炉子好了,大功总算告成。

网友:
瞎折腾,就那么几个小问题,还买个当配件

网友A:
你那个新买的总成长一点,可能不好安装,我也自己修过,真不太合适,没必要用这种好的灶吧,单头的我买的一百多的,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新买的总成长一点,可能不好安装,我也自己修过,真不太合适,没必要用这种好的灶吧,单头的我买的一 ...

其实也就是那个微动开关有点故障,花了不时间只是为了学习一下燃气灶的维修(个人爱好而已),配件上的微动开关拆下来下次还能用,新买的燃气灶准备给家里老人用,总共也就花了10多元钱,

网友:
这个炉子爆炒不行,不过挺好用的~

网友:
能自己折腾好的,总有一种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