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安吉尔净水器电源进水烧管修理

楼主(2020-01-14):
莫名其妙厨房下水漏水,安吉尔24V电源烧了。
防水是摆设,嘀嗒水都能进到电源里。
打开一看保险烧了,二极管脚烧穿,二极管补焊,换保险。当然啪了。
其实本人一向比较懒,看到大神修东西一个一个原件替换检测,就觉得很NB。
先拆mos,测试似乎没坏,表没响。拆整流二极管,四个滴滴2个。找相同型号换上,串灯泡,24.2V。好了。我早干嘛去了,浪费一个保险管!

网友A:
我买的净水器特意买了变压器那种,边上都灌胶了。耐用又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净水器特意买了变压器那种,边上都灌胶了。耐用又安全

是不是里面缠黄胶带的那一坨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里面缠黄胶带的那一坨东西?

我说的变压器是很重那种变压器,24V的,不是开关电源。

网友:
这款电源可以接一些烙铁试试,最好再买一个新的24V 100W大电源,用之前给电路板尽量涂上三防漆,避免溅水漏电。

网友:
GVE不值钱啊。。。

当然手头有配件修着玩OK。。别买配件去修
因为24V 3A /4A/5A的GVE,实价也没几钱。。。

不过电源通常平放。。不太会滴水就进去,LZ算运气不好

看这功率,应该是有桶RO机用的。50G或75G的泵和板子。。。
别追求旧的变压器式电源了,现在基本没有了。都是开关电源了

网友B:
24V2A应该没有虚标,电源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V2A应该没有虚标,电源还行

没有虚标,但是防水不行,看起来有密封圈,其实没用,缝隙很大

网友(2020-09-30):
gve 冠宇达 还是专门做净水器电源配套的 没想到 这么容易就进水了 看来也不过如此 ,网上价格不便宜 看来也是炒的哈哈

网友(2022-12-06):
正好老变压器那种坏了,换个
gve 冠宇达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