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四十七元买一送一的透镜吸顶灯替换板

楼主(2020-01-14):
家里吸顶灯瓦数有点低,老婆总说灯亮度不够,然后我在某宝买了某品牌的36瓦透镜吸顶灯板,依旧到手先拆为敬。

从这个地方看了后有啥感想?

揭开神秘的面纱

这变压器牛皮吧

对于电子产品本人只能说是小白,只是个人爱好,并非主业,还请论坛大神给小弟讲解下这种电路是阻容降压吗?

网友A:
我觉得是,一个电阻一个电容,就阻容。

网友B:
明显不是阻容,应该是恒流电路,但好像省了 输出电容,不知道会不会有频闪。。还有灯板会不会太热???

网友:
这种透镜灯的亮度相当不错,前阵子刚用这种灯替换了厨房和厕所的LED吸顶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一个电阻一个电容,就阻容。

我也认为是阻容,但是看着总感觉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不是阻容,应该是恒流电路,但好像省了 输出电容,不知道会不会有频闪。。还有灯板会不会太热???:sw ...

手机拍不出来频闪,亮度还不错,基板是铝的,散热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这个变压器外观的东西是叫电感呢还是变压器呢

网友C:
电感降压电路,好像就是少了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降压电路,好像就是少了个电容。

和阻容降压有区别吗

网友D:
那个变压器是怎么回事,那么销魂的姿势。。。

网友E:
OCP8195X 是一款非隔离降压型 LED 恒流驱动器,适用于 85VAC-265VAC 全范围输入电压应
用。OCP8195C/D/E/FOCP8195COCP8195D OCP8195E OCP8195F OCP8195ESAD非隔离准谐振降压 LED 恒流驱动器 芯片采用恒定峰值关断、电感电流临界开启的工作模式。
OCP8195X 内部集成高压 JFET 启动及供电电路,加速系统启动并减少外部元器件,包括省去 Vcc电容。
OCP8195X 集成多种保护机制。芯片集成专利的功率管过载保护功能,过温降电流功能,小夜灯,
使能控制兼 PWM 调光及短路保护功能。系统短路时,芯片以 2K 频率工作。
芯片可以工作在常通状态,在量产中方便对MOS 功率能力的管控。再配以过载保护功能,可以有效防止由于功率器件差异导致的炸机问题。
该芯片采用 DIP-7L/SOP7L 封装,工作温度范围从-40°C 到 85°C。

楼主:
引用 网友E:
OCP8195X 是一款非隔离降压型 LED 恒流驱动器,适用于 85VAC-265VAC 全范围输入电压应
用。OCP8195C/D/E/FO ...

学习了,所以这种电路属于哪种降压方式?寿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变压器是怎么回事,那么销魂的姿势。。。

它就俩腿,长的跟变压器似的,但我认为它是个电感

网友F:
这个没有论坛商家的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变压器外观的东西是叫电感呢还是变压器呢

都是电感,只是外形不同。变压器一般把强弱电分开,避免弱电部分触电,也有转成110V等自偶工频变压器,没有铁芯的无线充电手机等。买个LCR测试仪,可以测量下楼主的电感量,重绕线圈尽量满一些,电感量尽量跟原来一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学习了,所以这种电路属于哪种降压方式?寿命如何?

OCP8195X 就是一款非隔离降压型 LED 恒流驱动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OCP8195X 就是一款非隔离降压型 LED 恒流驱动器电路。

多谢指教,受益良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没有论坛商家的好啊

论坛商家能给个地址吗?

网友:
感觉买贵了

网友:
我专门在论坛里面找了一家,松下灯板和驱动自己组的灯板,我觉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