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垃圾堆捡来的小电脑

楼主(2020-01-14):
垃圾堆捡的小电脑没有电源
请问这货用多大的电源

网友:
先12,再15,然后19,不行就拆零件了

网友:
大多数是19V的。呢可以先从12V试起。

网友:
一般都是12V的,也有部分是19V

网友:
从12V走起,不行再19V

网友:
12V起,来试就是了

网友A:
:lol:DDR2 800内存还是进垃圾堆比较好!

网友:
一般是12V的

网友:
只有VGA,差评,这机器拿来能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R2 800内存还是进垃圾堆比较好!

接电视机看看视频呗

网友:
哈哈  这个还是可以的  起码是2G  可以跑个下载器或者黑群辉

网友:
拆点元件东西算了

网友:
注意正负极.有的不是内正外负的.

网友:
这玩意弄linux不是挺好的吗?

网友B:
用来做软路由器但只有一个网口,还不知道是千兆还是百兆。用来放高清且不说是啥CPU硬解如何,连HDMI都没,反过来看看另一面有啥。

网友:
风扇还带热管的,应该还不错的,现在电脑性能很多都过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来做软路由器但只有一个网口,还不知道是千兆还是百兆。用来放高清且不说是啥CPU硬解如何,连HDMI都没, ...

反面什么都没

网友:
广告机里面,或是智能门禁里面有这些东西~~,看你这款还是有点老的,新的机器里面也很强大,相当于一个平板电脑

网友:
看板形和散热器
尤其是散热器
应该是acer的小主机
不知道是不是离子平台

网友:
是12V的,千万别用16V,19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