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年前拆一苹果乞丐版iPod-touch 5智能随身听

楼主(2020-01-14):
苹果乞丐版低配iPod-touch 5

算是个没有电话功能的iPhone5吧

A5 CPU 4寸屏幕 16G内存 无摄像头与挂件孔

放了很久无意中翻出来 现在不知为何激活不了了

反正它的功能手机都有 还没手机手机性能好

索性拆了算了 哈哈

————————————————————————————————————————————————————————————————

正面

背面

底部 还挺新

侧面

一直停在这破激活界面

电吹风加热后从屏幕底部翘起 还挺难拆的

掀起屏幕之后的中框加强铁片

屏幕排线细节

HOME键细节

取下铁片螺丝

挑起HOME键排线

拿下中框铁片

容量极其可怜的电池

合着大部分排线还藏在主板背面。。

乞丐版扬声器音腔还留着被阉割的挂绳孔空位

电池胶和现在的手机一样是易拉胶 不过已经失去韧性老化变质了

另一边还能拉的出来一点点 最后还是断了

电池尸体 排线还是焊接主板上的 直接撕掉

移除主板三颗螺丝

还得翻个面

背面有屏幕两根排线 以及开关机键排线和WiFi天线

古老的A5芯片

东芝16GB TLC 闪存

WIFI芯片

前置摄像头 又是焊接在主板上的

扬声器 还是焊接在主板上的 晕

尾插排线 整个下半部分连线都是焊接的 无语了

全家福

总结:

     再也不想买这样的东西了。音质也没比手机好,屏幕又小。。

网友:
苹果的ipod貌似卖得不少,现在单纯的mp3市场基本也完蛋啦

网友:
熟悉的产品,这玩意是达富生产的……

网友:
改进成需要加密芯片的接头,我父亲当初也有一个touch4播放器,游戏机触摸体验比旧的PS1流畅,大接口老版本,可惜的游戏内购越来越多,很难免费全通关。几十元在商店里绿化系统后,可以玩无限金币等。

网友A:
好暴力,不懂为啥无法激活,可能是苹果把服务器关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暴力,不懂为啥无法激活,可能是苹果把服务器关了吧

不可能的,多数存储硬件问题,IPOD的话找人重写存储底层,或者扩容都行

网友:
这是iPod touch 5 13年上市的16GB"乞丐版",取消了安全绳弹出挂孔和后置摄像头,处理器和iPhone4S用的一样,但为了续航刻意降低了主频
touch4的处理器不一样,和iPad1代、iPhone4一样都是A4,接口还是那种老款的30pin接口,后盖是不锈钢的

不能激活的原因有蛮多种,比如说某个硬件坏了,软件层面刷机后系统效验没通过,系统版本是苹果已经关闭验证的版本....都有可能,一般要进DFU模式重新刷,再不行的话,这种老机的破解已经很成熟了,可以用一些软件跳过激活步骤的,

网友:
重新刷一遍就能激活了,9系统自动跳激活

网友:
更新到最新系统就可以激活了

网友(2020-02-23):
这个尾插排线是插在主板上还是卡扣在主板的?打算换尾插总成,不知道难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