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山寨点痣扫斑笔静态功耗太大 无奈加个开关

楼主(2020-01-14):
之前买的,发现每次用的时候都没电,充满保存也一样。

打算测下静态功耗,断开电池。

接稳压电源,4v下静态功耗竟然达到惊人的0.85ma(几个ma后降到0.85),几十或十几ua才算正常。
不知有电容漏电还是压根就这么设计的,也没功夫挨个换电容寻找真相,真相很可能就是这玩意儿,反正山寨无限可能,直接加一个开关了事。

找了个开关

这个位置点了点儿胶

粘好

为了尽量简化改装过程,都是怎么省事怎么来,电池正极就近安装,这样实际上是把开关接到了保护板和电池之间(保护板主板集成),如果装到保护板之后需要刀割pcb,由于板子布线原因,需要隔断很多铜箔,没有精力这么做,直接装到了电池正极。

壳子开个槽

比划一下合适

测试发现开关接通时按下开机按钮并不能正常开机,原因是开关接保护板之间保护板上电不能复位(需要充电激活一下)。

为了解决问题,将dw01,vm引脚对vss接入一颗电容,作用在于上电瞬间依靠电容将vm引脚电位短暂拉低(低于0.7v)迫使ic认为已经充电使ic激活输出(等效模拟插了一下充电器又拔下来),这个vm脚还兼过流和短路保护检测,检测俩mos压降确认过流与否,平时接近低电平,保护状态和未激活状态高电平,正常输出后自锁拉低,加电容会略微影响过流保护响应速度,所以不宜过大。
下面红字示意图
加了个电容飞根线,焊好后。

试下开关按下正常输出了

塞里面

扣好

屁股多了个开关

此贴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A:
谢谢分享,这是干嘛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是干嘛用的?

扫斑笔可以是去除痣和色斑

这么牛皮???????

网友C:
是个一劳永逸的好办法

网友D:
无语了,咋回事呢?友,帮我看看我下午发的帖子,怎么折腾

网友E:
牛掰了哈哈,我就说不可能只是加个开关这么简单,果然还加了电容。。。。等牙膏

网友F:
领导很满意,然后,mua。。。然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是干嘛用的?

祛斑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扫斑笔可以是去除痣和色斑

这么牛皮???????

小斑点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个一劳永逸的好办法

老哥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语了,咋回事呢?友,帮我看看我下午发的帖子,怎么折腾

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掰了哈哈,我就说不可能只是加个开关这么简单,果然还加了电容。。。。等牙膏 ...

兄弟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领导很满意,然后,mua。。。然后。。。。。

啥。。。不懂

网友E:
引用 楼主:
啥。。。不懂

然后省略一万字(papapapa一万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然后省略一万字(papapapa一万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不懂

有首歌咋唱来着?冲动的惩罚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居然可以祛除色素点

网友G:
简单粗暴的解决办法,我一个山寨充电宝静态电流达到5MA,我也是搞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G:
简单粗暴的解决办法,我一个山寨充电宝静态电流达到5MA,我也是搞开关

我的旧品胜充电宝也是,百分比电量单片机静态电流好几毫安,也干脆加开关尝试,免激活保护板很容易成功,有些精工保护板的芯片,需要加mos跳线,先接通保护板,再按下激活。楼主的设备升压线圈,有点像负离子发生器上的。

网友:
偶就想知道祛斑到底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