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今天4056充电板来了,完美改造便携小夜灯。

楼主(2020-01-14):
4056充电带保护二合一充电板1.78元包邮。电池用的是笔记本拆机电池三洋103450 1880mAH。为了规避有可能的阴影,尽可能将改装零件安放在顶盖内。

洞洞板和4056充电板均用环氧树脂固定

三洋103450锂电池 容量1880mAH.电池没有焊接,采取可更换电池触片式,这样可以当103450锂电池的充电座,为手头的另外几块电池维护充电。

网友A:
4056跑1a太热,加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56跑1a太热,加散热片

那块洞洞玻纤板就能起到散热作用。

网友:
开孔真漂亮,木分了,点个赞

网友:
4056万能呀,动手强

网友B:
这个板子价格太乱  包邮最便宜的1.1x元  不包邮有几毛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价格太乱  包邮最便宜的1.1x元  不包邮有几毛钱的

成本不超5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价格太乱  包邮最便宜的1.1x元  不包邮有几毛钱的

是啊,都不知道哪个正宗了

网友:
也有3元左右的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价格太乱  包邮最便宜的1.1x元  不包邮有几毛钱的

有的店扛不住涨价了

网友C:
这种4056的截至放电电压是2.5吧,很多锂电截至放电2.5v以上

网友D:
1A的充电电流对这种电池来说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A的充电电流对这种电池来说太大了.

刚刚测试下充电板最高温度是49℃,电池是有温升37℃的样子。打算找个1.6K左右的换上调低点充电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4056的截至放电电压是2.5吧,很多锂电截至放电2.5v以上

低于3.3V灯就自己截止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换个2307迷你降压板,加限流电阻也很实惠,或者拆机芯片TP5000和SY6912等,效率高点的同步整流降压。看楼主的灯具好像不便携,我之前利用升压故障口红充电宝,插一片灯头,跟小直手电差不多便携,可惜的是电路板USB灯头荧光果冻,会在口袋里磨得不发光,换个带壳版本好些。

网友:
充放一体的4056小板。。2元左右包邮。。。
输入端少焊一个东西省个成本。。。

要冲电1次和放电一次。。。
分别看冲满转灯时是几V
和没电停止输出时是几V
心里有个数就OK了

网友:
我也买了好多4056充放一体板 改了2个台灯了

网友:
改装的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56跑1a太热,加散热片

实测室温25℃,1A充电时4056芯片最高温度49℃,离标称的最高工作温度60℃还差得远,很安全。就是电池有些温升,有37℃,估计是旧电池内阻变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