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松下RR-XS350录音笔 拆解清洗

楼主(2020-01-14):
逛闲鱼淘回来一只松下录音笔,价格不贵。
但是到手发现比较脏,肉眼看上去不怎么觉得,收拿着就感觉有点黏黏的感觉,而且缝隙还有点液体的感觉
所以毫不犹豫拆散清洗一遍

正面

背面

侧面

底部的USB插头

电池盖,从这里就能比较明显的看到有些粘乎乎的东西

外壳4颗螺丝,不难拆开

盖子

拆解时候要注意,这里有个喇叭,线路还是焊接在上面的,稍微不注意就能拔断甚至撕裂焊盘

小喇叭固定在顶壳上

拆下键盘按钮才能取下喇叭,内部到处都是那种粘乎乎的东西(微微发黄那些),有点像不干胶老化了的感觉

这种按钮不太喜欢,链接处容易断掉

喇叭不大,参考USB口

后壳

主板

楼主:
USB头特写

还有个塑料挡板

看形状应该是特别定制的,焊点也太饱满了

供电电路和按键

液晶屏

顶部的麦克风变焦拨杆

主板背面

东芝2GB的闪存

基于ARM架构的处理器,不知道哪个厂商的

TF卡槽

3.5mm插座,一个是对录线输入,一个是耳机输出

拆下麦克风框架,

这个框架做工很好,不知道是金属的还是塑料镀铬的

拨杆上也是有类似不干胶一样粘乎乎的东西

两个麦克风

液晶屏

液晶屏采用了导电胶连接主板

液晶屏下方还有两颗芯片

液晶驱动

这个芯片找不到资料,估计是音频驱动?

全部拆散

直接用酒精清洗干净

再说一下机器特性,录音效果还算满意吧,
这机器是中文显示屏,也有中文提示音,所以操作比较方便

除了录音,还支持音乐播放,可播放MP3和WAV无损格式,音质还不错。

录音效果比较满意,虽然比不上专业录音设备,但是和手机比,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

WAV高品质格式录制效果:

相关文章:
ZOOM H1录音笔拆机详解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57798

网友A:
这个是近期产品,插卡的,早期产品是固定闪存,并且容量不大,但录音时间很长,不知采用了什么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近期产品,插卡的,早期产品是固定闪存,并且容量不大,但录音时间很长,不知采用了什么技术。 ...

这个一样是内置储存的,不到2G,插卡是扩展

网友B:
谢谢分享,翻新手艺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翻新手艺不错哦

习惯了收回来的东西清洗一遍

网友:
估计价格又不低

网友C: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D:
应该可以调节到HD的,你这是SD,普通录音,不是高清的录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可以调节到HD的,你这是SD,普通录音,不是高清的录音状态!

SD储存位置

网友:
哦!我以为是普通录音模式,没想到是插了SD卡!

网友E:
这种二手的东东最好消毒一下,不确定粘过什么不明液体,最简单的办法是清洗后开水烫一下壳子。

网友:
不明黄色液体。。。还黏黏的,我真受不了这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近期产品,插卡的,早期产品是固定闪存,并且容量不大,但录音时间很长,不知采用了什么技术。 ...

录音格式,16位或8位...最高试过900KB一首MP3三分钟音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二手的东东最好消毒一下,不确定粘过什么不明液体,最简单的办法是清洗后开水烫一下壳子。 ...

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用开水的,键盘上的塑料太细,一烫就可以直接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录音格式,16位或8位...最高试过900KB一首MP3三分钟音乐

既然要用到录音笔,那么肯定要用最高质量格式进行录制,PCM 44KHz 1.41 Mbps (标准CD品质)
不然买它干嘛?手机就能录音了,就是手机的效果不好才买录音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更新了录音文件

网友:
松下有芯片开发能力,应该是买了arm内核自己开发的

网友(2024-07-19):
浓浓的日本设计风,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