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打板做U盘, UP19双贴写保护版......

楼主(2020-01-14):
现在打板便宜了, 多了许多以前玩不转的玩法, 这次做了个双贴UP19, 来发个帖子吧

起因是家里还有不少之前在论坛兑换的壳子没处用

而且还有退役下来的Flash, 这一组原本在一个老Kingmax的SSD里
后来上了2281总是掉盘, 就拆下来吃灰了

先量好尺寸, 画出PCB外形

摆上主要元件

这次要上2贴了, 走线复杂了一些

眼花缭乱的飞线

走线完成之后

背面

PCB预览

打样归来

UP19在中间

统统都切开

正面

背面

仔细修整, 终于可以放进壳子啦

下一楼继续发......

楼主:
去旧板上拆一个UP19

零件准备齐全, 基本都是拆的旧件

开始焊接, 先焊主控

都焊好啦, 先上个测试头子

上机可以认到, 哦也

把松香清理干净, 准备上FLASH, 这两片是体质最差的

FLASH焊好

上机了, 型号是64G08CFACA

开始量产

绿灯完成

容量标准的16G

测一下速度, 不是很快呀

写保护也试一下

好了完成, 装壳了

全部发完
---- ----

网友:
走线漂亮,焊工了得,点个赞

网友A:
再请教大师一个问题,用eda画完单个板子之后如何把它们拼到一张整版上打样?

网友:
真的好方便,为了壳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旧板上拆一个UP19

同问楼主那么多小板子怎么拼到10*10的板子上。期望楼主解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请教大师一个问题,用eda画完单个板子之后如何把它们拼到一张整版上打样? ...

我是每个小板开一个工程, 之后用复制+粘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每个小板开一个工程, 之后用复制+粘贴

谢谢指点,我也是单个小项目弄完之后复制,选了多层但是会丢层,可能是每个小板都布完局再复制就这样,我明天再试试看

网友:
这个很厉害了!

网友:
速度一般,但是写保护很有用,省的中毒,UP19兼容性好,量产做系统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每个小板开一个工程, 之后用复制+粘贴

搞定了,果然是可以,以前复制的时候默认单层,解除锁定选了多层复制粘贴再重新铺铜就好了,再次感谢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下PCB文件不,也打几块来玩下。

网友:
大佬能分享UP19的PCB不

网友(2021-08-13):
求PCB打样文件

网友(2022-05-26):
楼主你好,帮忙看看按你分享的文件打的板,带开关版本的,UB19BD,单贴I29F32B08JCME3 4CE 8K,量产不通过。请帮我分析一下,是哪里设置不对吗,还是不支持单贴4CE?分别贴R27,R28都试过,都报同样的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