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怎么修理?

楼主(2020-01-14):
15W的led灯泡内置驱动板,已经坏了2个了,灯泡做工很不错,就是这个驱动一直坏

哪位能给个维修思路,对这个不太懂

网友A:
那个小电容怀孕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小电容怀孕失效了

没,电容没爆

网友:
热量散不出去,全集中在灯头内,电容受不了就退休了

网友:
容姑娘有孕在身,拒绝工作

网友B:
感觉这驱动是中暑死亡的,改善散热措施。小小的电容,就会怀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驱动是中暑死亡的,改善散热措施。小小的电容,就会怀孕了。。。。。 ...

电容没鼓包,只是外皮掉了

网友:
电容,电阻查查,最后芯片。改善散热。降功率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没鼓包,只是外皮掉了

检查F1(图1右下角电阻)是否开路了(就是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电阻,应该几十欧以下)。如果此电阻正常,上电测量那个大电容是否有310V电压,如果没有,再检查整流桥堆(220V接入的那个4条腿的小方块)。如果都正常,再检查输出的那个整流二极管。如果正常,换芯片吧。

网友:
一般建议降功率用,实在不行加双滚珠轴承风扇散热,尽量从3串灯珠给小风扇取电,避免再配风扇电源。

网友:
换电容吧,你那个估计都没有容量了

网友:
也就几个元件,都好的就是芯片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