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联通定制201607款华为HG8321R光猫

楼主(2020-01-14):
【光猫参数】联通2016年7月定制版华为 HG8321R 家庭网关,电口1为千兆,电口2为百兆。【硬件参数】CPU 海思SD5116,ROM 29F1G08ABAEA [128MB],RAM 64MB
【工作模式】EPON 和 GPON 双模
【客制版本】电信、联通、移动、华为原版

这个光猫通过恢复华为原厂后,挂在电信的 EPON 下使用,但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错误,错误为 Kernel Panic(Linux 内核崩溃)。由于没用过几次就拆开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猜测为两个原因导致,一个为 RAM 太小长期 90%,二个为 CPU 过热。

【资料与教程】https://www.lanzous.com/i8o0gud 包含改EPON、改GPON、还原华为界面、联通定制界面、SHELL补全、全国通用固件、刷机工具、解密工具。

▲ 外观

▲ PCB 大概样貌

▲ PCB 大概样貌 2

▲ PCB 大概背面

▲ 海思 SD5116 ARM 处理器

▲ NAND-ROM / 128MB / 29F1G08ABAEA

▲ Le9641PQC / 语音 / 单通道48针100V跟踪电池装置

▲ 海思 SD5171 光电转换芯片

网友:
在用此款猫,当年安装时联通锁了不能猫拨号,30块淘宝远程破解了,破解后貌似没什么用途,还是用路由器拨号使用,晕,我破解它干什么,,,,

网友:
海思全家桶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闪存哈,spi的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闪存哈,spi的不好?

容量大~

网友(2020-04-08):
不小心刷完没重启 又使能了 成砖了 怎么救回来呢

网友(2020-07-25):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的光猫就是用联通wo-27s(软件版本R015)刷的华为通用界面,
光猫路由模式拨号上网后,
CPU使用率:5%
内存使用率:57%

会不会是你的软件版本R016的问题呢?

网友:
怎么从华为界面改成联通定制

网友B:
这猫我配置过很多,很稳定,联通和电信版差不远可以互相代替,移动版不破解不能通用,但移动版好像没有用这个型号的。

网友:
接口不一样,这种速度快

网友:
闪存可不是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闪存哈,spi的不好?

nand容量大,速度快

网友:
这个是小款的,阉割版,据说8321大款的配置要高一些。。。

网友(2021-02-27):
引用 网友B:
这猫我配置过很多,很稳定,联通和电信版差不远可以互相代替,移动版不破解不能通用,但移动版好像没有用这 ...

移动的型号是HG8120C,电路完全一样

网友(2022-03-24):
这个是硬件版本是9E6.A,大的硬件版本是377.A。主要区别大的内存外置,这个集成了。大版的功耗稍大,大概多0.5瓦。

网友(2022-11-23):
刷了固件,LAN口不能自动IP,设置了也没用,不知那里需要检查

网友(2023-01-03):
很迷惑,老的SD5115用BGA封装只能跑百兆,新型号反而用LQFN封装了还能跑千兆

网友C(2023-02-09):
请问楼主的/mnt/jffs2/board_type文件的内容是多少
我有一个17年5月产的hg8120c板上丝印、版型和芯片都和您的8321r一致,单千兆网变是空焊的,更改条线和加焊网变之后仍然只能识别百兆,上网搜索得到更改此文件可以更改型号,苦于没有小版8321的board_type内容而不能改型号,谢谢

网友(2025-03-24):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的/mnt/jffs2/board_type文件的内容是多少
我有一个17年5月产的hg8120c板上丝印、版型和芯片都和您 ...

搞定千M了没?

网友(2025-05-17):
资料链接失效了,还能在共享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