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教一下:极美无线鼠标用的是蓝牙还是WIFI

楼主(2020-01-14):
前几天路上无意中捡到的,加AA干电池的,看着还蛮新,就是没有接收器,也不知好坏?原来我一直用的罗技有线光电鼠标,现在想帮它配一个接收器试试。请问哪位大哥大姐知道?帮一下小弟。

捡到的无线鼠标(蛮新)

捡到的无线鼠标(蛮新)

网友:
蓝牙的,底下会有蓝牙配置按钮,没有的就是无线的

网友A:
还不知道好坏,无线接收器比鼠标贵,这杂牌就算了。

网友B:
一般没得配,应该是无线的,而不是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知道好坏,无线接收器比鼠标贵,这杂牌就算了。

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没得配,应该是无线的,而不是蓝牙

我也这么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