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我改的小夜灯

楼主(2020-01-14):
到手就假装电池和充电板,确实不错,电池和充电板用的电子硅胶固定

网友:
没有亮灯的成品效果

网友A:
电池放下面,亮灯会不会有电源线影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放下面,亮灯会不会有电源线影子?

会有,要改善只能用细点的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有,要改善只能用细点的线

线拉中间就应该看不见线了吧

网友B:
加了好几次购物车最终剁手没撸,家里各种LED灯实在太多了,现在购物车还有和铁匠铺一样的折叠灯,没买也舍不得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了好几次购物车最终剁手没撸,家里各种LED灯实在太多了,现在购物车还有和铁匠铺一样的折叠灯,没买也舍 ...

别买了,用得上再说,家里占地方

网友D:
我也撸了一个,没拆开就放起来吃灰了,底部是卡扣马吗?楼主

网友:
中间的线粘上乳白色的胶布能看出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撸了一个,没拆开就放起来吃灰了,底部是卡扣马吗?楼主

底部卡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买了,用得上再说,家里占地方

嗯嗯,我都是等卷失效,价格恢复后,直接从购物车删除,这样就不惦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