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一个烂电表

楼主(2020-01-14):
修一个电表变形了严重损坏的计数器憨豆先生交流电心脏起搏更换新零件

网友:
这个不建议修。精确度难以保证,再说了,这个拆了,就没有权威性了。。。。。

网友:
修它何用,没有外壳了,放在哪里呢?

网友:
这东西修了肯定误差不知道大到哪里去了,轴上那个螺丝都不能随便调节的

网友:
改成表码机械时钟,上面旋转的金属圆盘当秒钟转,外壳用有机塑料做,里面用蓝光LED照这放客厅里前面说的只是想法,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