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三友信号继电器(SANYOU DSY2Y-S-224L)

楼主(2020-01-14):
继电器,我接触过的有两种,一种是功率继电器,另外一种是信号继电器。功率继电器很常见,信号继电器功率小,价格贵,一般用在频率比较高的信号转换上面,比如电台,中继台等。
今天拆的这个三友信号继电器是信号继电器里比较便宜的。我也是第一次拆,看看与功率继电器有什么不同,也希望高人给讲解下

外观,双刀双挣开关

密封挺好,暴力破坏

敲碎外壳,漏出黄条条

电磁铁部分

拆掉外壳,漏出内部

动作部分,使用塑料隔离

电磁铁部分,线圈挺多

电磁铁,很有意思

拆出电磁铁

动作部分与线圈

黄铜弹片

另外一个方向看看弹簧触点

触点上面金光闪闪,貌似镀金

拆解完毕

网友:
线圈求赠送~

网友A:
信号继电器的难点在触点上,因为都是走小信号,因此在触头上很难形成电弧,也就失去了触头的“自净”作用
这样,信号继电器触头氧化后很容易造成接触不良;还有就是继电器触头产生热电势可能对传输信号造成干扰。
简单有给触头镀金的,记得还有用钯铑合金还是什么特殊合金的,或者用湿式触头
总之,继电器长时间走小信号,还要保证寿命和可靠性,要比功率继电器难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号继电器的难点在触点上,因为都是走小信号,因此在触头上很难形成电弧,也就失去了触头的“自净”作用
...

可以试试滴满万能润滑剂封死,应该会变成油浸式触点。我零几年也拆过好几颗小继电器,有一两个用手机废旧锂电池,改下接线可以当电铃科普电路,可惜的是几秒钟不动了,12伏大继电器可以9伏电池,改下线路可以当电铃几分钟,碰到电池触点会发麻,像是功率大的焦耳升压电路,能感应出强电。

网友:
信号继电器一般都比较精密,吸合电流比较小,属于高灵敏继电器一类。

网友:
这种应该不是充氮气的

网友B:
曾经拆过一个军用的金属壳全密封通信用小信号继电器,用料、做工更赞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620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拆过一个军用的金属壳全密封通信用小信号继电器,用料、做工更赞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 ...

这种的我还有两只全新的
以前是用在133电台上面的

网友C:
我的台式万用表里一堆继电器。。。有至少两个接触不良,一直懒得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台式万用表里一堆继电器。。。有至少两个接触不良,一直懒得换。。。 ...

专业玩家都用台式的

网友:
频率能到多少,看结构就知道个大概。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

网友(2020-03-14):
货真价实的零件,我手头有个东东貌似也是继电器出问题了,只是还没拆解,想到要暴力就难啊

网友:
这类国产品牌和合资品牌比,在寿命上还是有不小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