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年审过了 好险 今年尾气不达标要去联网的修理厂修理了

楼主(2020-01-14):
17年买了个二手车 没去拆三元清洗  就上线了 不合格 回家一拆三元是空的  当时要求2类修理厂 不过那时候不联网 自己买了新的三元和氧传感器 三元520元 氧传感器原装的 70一个 美国德尔福的 都换新了 上线过了 至于维修竣工单 我是自己刻的萝卜章自己做的

那个车去年去验车仍旧没问题 尾气OK

去年又买了个二手车 仍旧是国四的  这次学聪明了  买来了把三元拆了看 这大金杯 前后三元  少了前三元 是空的 后三元原装的 不过琢磨了下 就是原装的也怕不好用了 就买了新的三元 前后俩三元淘宝买的 310元一套   氧传感器拿下来洁厕灵洗了洗 不过洗过头了  把外面的铁皮保护罩都洗松了

今天上线测  尾气一次过 刹车 是整车制动率不合格 限制60% 我的低了2.4% 本来想回家调紧点 检测场的师傅说 刚换的刹车片也没跑 再给你试试(脱审半年了 车都没出小区 修好了就扔小区里停着的)  然后换了个师傅 踩了几下刹车后上线 刹车也过了 整车制动率70%

然后去交表的时候 看好多个尾气不合格的  仔细听了下 今年严格了 尾气不合格要二类修理厂  不仅要合格证了 还要联网上传照片  还有个编码  检测场能查到    北京这边倒是 只要是二级以上的修理厂都行 外地据说还要指定的 M站修理才行

但是无论怎么样  2年前的办法是不行了 比如自己换三元 氧传感器去验车  去外面路边店啊 和没资质的4S店也不行了 (有资质的4S没问题)

其实感觉车修好了就行  指定修理厂就没作弊的么? 作弊就是因为有的修理厂 三元要价太高 很多车型的三元 都不贵 副厂的 而且效果不错 我那310元2个的三元就是淘宝买的 对方包过  的确是没问题

另外补充下 外地车在北京验车貌似是严格 之前我的北京牌照的车 验车 内饰板都没装好都没事 现在不仅要内饰板装好  车门有个坑都不行 也没掉漆 也没影响安全 非要让我修 验车的师傅说外地车更严格  我就回来自己敲了两下 倒是也过了  反正去验车的地方看了下周围的确几乎没外地车
我是国四的车   ASM5025  HC是23 限值90   CO是0.08限值0.5   NO是5限值是700
这个数值还是在加满了一箱子保定那边最便宜的4块1的汽油的情况下测出的(验车前跑北京的中石油用中行的代金卷加了60元的汽油中和了下)

感觉如果防止作弊 限制修理厂没用 应当降低三元价格 比如允许客户自己换或者路边店换  毕竟制定修理厂的原厂三元贵  副厂也贵多了 而市场价实际还行 更何况三元就是几个螺丝的事情 很多人没事钻车底下换下也不是啥麻烦事

如果防止作弊 比如验车装三元 验车后拆了的话 那简单啊  加个铅封之类的好了  有资质的修理厂貌似也有 作弊的 要防止作弊不是指定维修单位 而是比如避免你拆卸  加个铅封 防拆螺丝啥的  不比这个强?
更何况我觉得有人去找黄牛 去租三元验车 就是因为指定修理厂的价格过高 如果价格低 我看一般去修尾气的也就直接换了而不是租三元了

反正事后觉得很庆幸 亏得尾气一次过了 否则真的要花千八百去外面修理厂修了  而且据说 外地还有 不修车 就是上传个照片 就是维修的照片就是400  这就有些不合理了  本来制定修理厂是为了环保  现在变成了敛财工具了

网友A:
我去三元卖废品还200一斤呢 您这新的才300来块!想想都害怕我们中国人的聪明才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三元卖废品还200一斤呢 您这新的才300来块!想想都害怕我们中国人的聪明才智 ...

你说的是原装的 非原装的稀土少 但是非原装的 我用了2年了还没事呢  今年另一台车还要验车 再上线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三元卖废品还200一斤呢 您这新的才300来块!想想都害怕我们中国人的聪明才智 ...

我这310包邮的还是前后俩三元  一个等于100多  金杯海狮 4G19发动机 国四的   北京验车算是严格吧   氧传感器没换 就换了三元  汽油还是河北加的便宜纯汽油 4块1一升的 最主要是库存半年了 8月份加满后就没加过油也没跑 今天都能一次过 说明三元质量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原装的 非原装的稀土少 但是非原装的 我用了2年了还没事呢  今年另一台车还要验车 再上线看看 ...

烧成那德行了 谁能看出来原不原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310包邮的还是前后俩三元  一个等于100多  金杯海狮 4G19发动机 国四的   北京验车算是严格吧   氧传 ...

三元只要不堵瓷实了 就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成那德行了 谁能看出来原不原装的

能看出来  上面有激光码 我拿我的三元问了 卖我三元的商家 人家让我拍照片 看了图片后人家给的收购价比我那个副厂三元新的都要高点 不过我还是没卖 那个三元应当没问题 只是不放心换了新的而已  后期要做外迁过户 貌似有个要求必须原厂型号的三元  否则无法转入  旧的留着过户用

网友:
这是我昨天拆下来的三元 前段的  仔细看中间有透过来的光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看出来  上面有激光码 我拿我的三元问了 卖我三元的商家 人家让我拍照片 看了图片后人家给的收购价比我 ...

我都是直接捣出来卖 不然回收的不要

网友:
前后两段可以捣出来1斤半  直接200一斤上称幺的。
不捣出来不要 回收的一个是没工夫捣 再一个是没办法称量三元块的重量

这是我捣出来的  断面上可以看出来堵塞情况

网友A:
首先不要烧机油 还有不要打吊瓶 千万千万  鬼知道打进去的是啥玩意儿 造成燃烧不完全排放出来继续燃烧 就会把三元烧硫化  都堵上了就废了

车子点火时间一定要正确 一定确保在排气结束后燃烧完全

这是我们出租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

对了 上面图片中的三元用了70万公里  且尾气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不要烧机油 还有不要打吊瓶 千万千万  鬼知道打进去的是啥玩意儿 造成燃烧不完全排放出来继续燃烧 就会 ...

三元我那个估计没堵 因为是直管的 我使用强光手电对面照过来 倒是没啥问题

至于你说的那个收法没问过 我问到的是连壳子一起收的  所以原装与否人家一看就知道 副厂的直接不要 就要原装的

网友B:
过线合格拆三元是什么操作?还说那些添加剂,我在某东买过一次带发票的红线汽油添加剂,安它要求的分量加完用完,没感觉变化,反而把原来10万公里都没生锈,可以直接看到原色的不锈钢排气管尾段,现在直接生锈了。。。我也无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线合格拆三元是什么操作?还说那些添加剂,我在某东买过一次带发票的红线汽油添加剂,安它要求的分量加完 ...

他们有找黄牛的  黄牛给你换个三元验车 验车后拆了  所以弄得现在要有资质的修理厂  其实怕被换 三元加铅封就是了 年年检查铅封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们有找黄牛的  黄牛给你换个三元验车 验车后拆了  所以弄得现在要有资质的修理厂  其实怕被换 三元加铅 ...

你要是知道,不是验车,就是化工的压力容器的安全配件检验后的铅封一样随便换,你就不会以为一个铅封那么容易管理

网友:
所以我最怕修理厂,尽量自己动手

网友:
每年我都是给钱别人搞掂的,自己懒得去搞,没时间,主要还改了东西,给钱了事,不过每年问尾气怎样直接都说一把过,数值好的很,具体是多小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
摩托车500排量,国4配方,巴斯夫药水,带载体的芯子,600一个,不锈钢芯

网友:
找黄牛。没有黄牛解决不了的。

网友:
我买个二手车,尾气很难闻,我一直怀疑三元被偷了,道德日下,无下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