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国产无名CD,也有称道的地方(DURABRAND CD-915)

楼主(2020-01-14):
地上买的。前2次逛就看到,只是上盖断转轴,没下手。这次心血来潮就买了,成色也行,带收音。开5还3。回家试机,全正常,收音只存5个台,CD读盘挺快,3秒出字,效果也凑合。调音量也无"喀喀…"声。估计极少用,或样品机。之前收过样品机。背面写2 germak驱动,很厉害的样子,不懂。下一步修断轴位置。烙铁热熔。

网友:
仰泳的估计是设置PCB时封装忘镜像了,那时候打板贵,就直接将就着用了。

网友:
好像以前见过,印象中耗电惊人。。。。

网友:
那个时代的国货用料也不错,做工差点

网友:
ram焊接方式瞩目,

网友:
弄错封装很正常,淡定淡定。。。有时候为了空间,位置什么的,还有故意弄反的。。蛋定,老表 吃烟

网友:
这焊接工艺,能不能洗板水洗洗,看的我强迫症

网友:
感觉芯片都是烙铁直接焊接上去的

楼主:
靠,昨天存的电台又被复位了,掉电就要重设定,烦。加电池要加哪?欢迎瞎错。

网友:
这种三无的CD机,估计价格感人,否则我是不会入手一个注定要积灰的物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