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山货绿点充电器,聊几句此货负反馈结构原理

楼主(2020-01-14):
过于简单,高手勿入,大侠更是不要耽误宝贵时间。
没价值的东西为什么要修?开始没打算修它,只是打开见识一下哪里坏了,没想到故障太简单,于是将内脏修了留下,哪天备用。因为生活中偶尔会碰到外露AC插头的充电款老旧小电器,需要换锂电。如想原汁原味保留外部功能设计(包括AC插头),能够内置的开关电源常常难觅,这款体积够小又是分板设计,至于高、低压隔离不彻底的问题,可在DIY时妥善处理即可。
别人坏了的。山货标称当然不足为凭

据说不能充电,外壳局部有热熔坍陷

撬开2边卡子

2块颠倒安放的纸基单面电路板,应该是为了缩小体积和高低压元件隔离

拉出来,外壳坍陷处对应位置有个玻封二极管,大概是个罪魁

2板用4Pin排线相连,右边的低压板上就这么几个元件,上图的玻封二极管实际上就是低压整流管,够省吧

这时,才想起来验证故障情况。结果是无直流输出

交流输出有一点

这个玻封元件应该坏了(虽然通体无字,大家也能猜到,正常的肖特基整流管,被厂家用4148开关二极管替代了,极度偷工减料还能不坏),细看左侧引脚附近有焦痕。

二极管档和电阻档测量,证实坏了

高压板上,就是缩减了的几个RCC开关电路元件,也是山得够省。MINI的开关变压器,一度怀疑输出电流太小想放弃,好在结果过得去(见后)。唯一觉得有特点的是启动电阻,用分压电阻形式,替代了常见的单一电阻启动开关管

据说影响RCC开关频率的,除了AC输入电压,还有这个耦合电容的容量

箔线高、低压分离几乎没有,隐患明显

高压板(右)上的低压部分,仅为开关变压器输出引线。低压板(左)上的高压部分,仅为光耦副边及其引线。所以当DIY用到它时,通过简单腾挪,还是比较容易将其高低压可靠隔离的

了解一下负反馈机制,这是高压板正面的一些有关元件。

映射到背面就是下图关系。简单说下个人理解,不定对,欢迎轻喷。
1. 从R1出来的启动电流(紫线所示),一路启动电流到达b极启动开关管,另一路通过光耦副边分流。
加在光耦副边上的电压越高,流经光耦副边的电流就越大,启动电流被分流就越多,开关管随之开启不足,直至完全关断充电器无输出;反之亦反,形成所谓的负反馈
2.与输入高压电解+-串联的黑色负反馈电解(其-极电位,比热地的参考0电位还要低),在辅助绕组反激时整流后被充电,其被充电压,和输出绕组反激时的输出电压存在正向对应关系,即充电器输出电压在设计范围内升、降,负反馈电解上的电压也随着同步升降。而光耦副边电流流出极在负反馈电解的-极上,受负反馈电解上电压的影响,流过光耦副边的电流也随之变化,从而增、减开关管启动电流的大小,实现监视充电器输出电压变化,适时形成不同深度的负反馈,达到稳定输出电压的目的。

啰嗦了几句,修就简单了,换个输出整流管

空载和带载(未拍图)输出电压很稳

没想到能稳定输出近500mA,鸡肋有这个表现能做内置电源备选件了。扔掉壳子,留下内脏,等哪天用到时再处理高低压隔离问题吧。

不值得也折腾过了,谢谢你路过!

网友A:
其实,拆开看到里面内容,直接就可以扔了,外壳留着,里面装个电阻,或者电容进去,还能有点用

网友:
我去 打过币后拉上重新看了一遍 这简直就是教科书式拆解呀  不会修的看过都会了!

网友:
我有个类似的,用的是贴片二极管修的

网友B:
这种充电头还是扔了好,高低压最基本的隔离都没有,就那距离,稍有受潮脏污就爬电了

网友:
优秀文章,发帖图文编辑比维修消耗的精力大!

网友C:
过来听老兄科普,有个问题轻喷一下基本原理差不多,但是控制反馈这块儿,rcc光耦不是控制三极管基极启动电流,如果真开启不足瞬间就炸了,进入线性区了,因为辅助绕组存在正反馈,三极管开启电流大小基本不影响开通时间,只要导通受正反馈作用立刻达到饱和状态,这个时间拖久了马上会炸管。当三极管饱和初级电流不再增加,逆向正反馈开始三极管开始关断,光耦控制的其实是三极管关断时间,也就是脉宽(其实频率也一直在变),并不是启动电流,光耦越是开通充分三极管基极电位越被拉低,关断阈值也被拉低,输出越高光耦通过稳压管基准导通度越大,下拉三极管基极电位降低关断阈值提前关断,实现稳压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来听老兄科普,有个问题轻喷一下基本原理差不多,但是控制反馈这块儿,rcc光耦不是控制三极管基 ...

精彩回帖!说得在理,受教了!希望经常得到大侠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充电头还是扔了好,高低压最基本的隔离都没有,就那距离,稍有受潮脏污就爬电了 ...

帖子已简单说明不是成品维修,只要内脏。主要是看中小体积,在老旧小电器改锂电时,当AC/DC转换内置用。当然用到时,肯定要通过腾挪,将高低压隔离隐患进行有效隔离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精彩回帖!说得在理,受教了!希望经常得到大侠指教

指教谈不上互相交流学习, 也是不敢轻易提异同啊有时遇上棱子爱得罪人,不管说的有无道理他真跟你急,因为让他面上不好看了

网友:
山货太简单,用来点灯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拆开看到里面内容,直接就可以扔了,外壳留着,里面装个电阻,或者电容进去,还能有点用 ...

你没看帖?正好相反,壳子扔了,内脏稍加腾挪解决高低压隔离,自有用到它的时候和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教谈不上互相交流学习, 也是不敢轻易提异同啊有时遇上棱子爱得罪人,不管说的有无道理他真跟你急,因 ...

那种人只活在自恋的梦境里,错把论坛当作炫技的地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没看帖?正好相反,壳子扔了,内脏稍加腾挪解决高低压隔离,自有用到它的时候和地方 ...

看了啊,但是手头比这个好的很多,所以瞧不上啊
至于修嘛,我是不会修这东西的!因为我这么好的技术
只好扔了
观点不同而已,毕竟我不是专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啊,但是手头比这个好的很多,所以瞧不上啊
至于修嘛,我是不会修这东西的!因为我这么好的技术 ...

穷日子穷过,膜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穷日子穷过,膜拜了

我也穷,但是因为不懂这东西原理,也就只能看用料来判断了
没办法,不是专业的,学不会这些东西

网友D:
500ma,我想想,还是有些鸡肋哟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0ma,我想想,还是有些鸡肋哟

比如,很多老式充电式小电器,阻容充电铅酸电池改锂电,若空间仅够塞个1000mAh左右的软包锂电,这个开关电源替代阻容内置岂不正好。不追求极致,哈哈

网友:
真是受教了!希望经常得到大侠指教

网友:
这玩意的纹波怕不是要1000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