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08年的奔腾电磁炉拆机看做工

楼主(2020-01-14):
姥姥家有个用了十二年的奔腾电磁炉,现在退役了,有机会拿到手拆一拆,欣赏一下内部的做工用料,顺便抓抓小强。
电磁炉还是那种比较老式的外观,不像现在都是一体化触控面板:

电磁炉背面,贴有各种标签,还有个中国免检标志:

铭牌参数特写:

拆开机箱外壳,露出内部器件:

控制板对比早期产品较小,用料有了一定的缩水。新世纪初那时候的爱庭电磁炉做工用料都非常优秀,可惜后来厂家倒闭了。经济发展模式就是这样,没办法:

线圈好像还没有绕满,不过材料应该是铜制的,还行吧:

AC输入处采用接插件连接:

18V的散热风扇,上面全是油污:

取下的控制板反面:

取下的控制板正面,做工还凑合:

控制芯片还是三星的:

炉盘反面还有温度探头引线,探头外形很像齐纳管:

拆去炉盘后看到了主板,用料还算可以的,电感线圈绕线饱满,电容都没有缩水,由于采用了大量的贴片器件,所以插件较少:

电源部分特写,输入端电容是275V2U的,还有个铁芯小变压器,实际上是个电流互感器:

振荡电路部分,一个1200V0.3U高压电容并联在线圈端,还有个275V5U的滤波电容,想起小时候拿这个电容充电然后短路放电去吓唬女生的经历:

铝散热器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板子的低压部分,实际上就是一个生成PWM信号的电路,和开关电源原理相似,只不过功率大:

板子反面过大电流的线路都有搪锡锡道,低压部分有大量的贴片元件,集成度比较高:

IGBT大功率管,型号是H20B1202:

整流桥,型号是T20XB60:

IGBT还有测温探头,管子温度高时会触发保护电路自动关机:

拆下的控制板可以用5V电源点亮,可以另作他用(如灯光控制和定时功能):

拆机完成!谢谢阅帖!

网友A:
想想,家里07年 买的美的电磁炉还在,是有吃火锅时候用用

网友:
跟我的一模一样,我的因为壳子老化拆了

网友:
那个线盘是不是进水了。
十几年前的货,
感觉那个线盘做得太马虎了点。

网友:
我现在使用的是一样的这台,之前是不检锅,断断续续修了一年才知道是有个反馈电阻坏了,换一个之后又用3年,还在服役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想,家里07年 买的美的电磁炉还在,是有吃火锅时候用用

我家有个06年的电磁炉,17年的时候烧水爆炸把老妈吓坏了,拆开一看里面搪锡的线路全部炸飞。这个电磁炉曾经修过一次,当时维修人员图省事直接短路了保险管导致电磁炉爆炸。详情见帖: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38353

网友:
同款电磁炉。。。。  上个月卖废品站了2元。。。。

网友:
电磁炉还是这种老旧的按键款好用,买过触摸的,没2年就潮湿触控不灵了

网友:
09年买的美的还在服役中。。。

网友:
还是老式的扎实,最近帮丈母娘修的老式的富士宝电磁炉做工很好,芯片都是进口的

网友(2020-07-05):
同款电磁炉。。。。  上个月卖废品站了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