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一个微动讲究还蛮多,整懵比了(罗技M570轨迹球)

楼主(2020-01-14):
用几年的轨迹球,之前换过一次左右键的欧姆龙微动,最近感觉又不行了,再次换了左右键的微动,顺带把中键的微动也换了

问题来了,手欠!看着图里圈着的四脚贴片微动零件盒里有外观一样的,然后把原装的脚给剪了拆下来换上了“新的”,结果。。。。。。。。。。。。手感超硬!!!!手指点都点不动的那种。

然后淘宝上搜了一下就没见到有特别注明是给某某型号鼠标用的,就算有卖家的说明标注了这微动有三种操作力的

这图是我买的卖家的参数介绍,看着挺专业详细的,结果一问客服一问三不知,硬着头皮买了一家,为了划算顺带在他家买了一些其他用的着的东西不到一百块,结果到手跟我手里的手感一模一样,原装的我用了一下手机自身的重量(100多克的机身)放上去基本就按压下去了,超硬的那些估计要三个手机重量才压得下去

平时没遇到还不知道这玩意儿讲究挺多,发这个帖子的目的是看看有没有坛子里的朋友买过这种微动,有没有懂行的给介绍一下,强迫症,鼠标本身是好的,不给修回来觉得太浪费

楼主:
原装的背后有字母或者数字,然后看了网上卖家的图片好像也没啥规律可循

楼主:
这鼠标用着还行,就是有个最大的弊端——手指汗多的话容易积灰,然后灰都堵塞到支撑滚球的三个支点小滚珠上去,最后球划起来就很涩需要清理

网友A:
我记得在您帖子里某张图的背影中出现过罗技无线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在您帖子里某张图的背影中出现过罗技无线鼠

哦?观察够仔细的嘛,常见牌子就那么几款,平时随身带的是百十来块的蓝牙罗技

网友B:
这个微动可以很小心地用针把外壳撬开,里面是用胶带固定的锅仔片,再挑开胶带,取出锅仔片,用酒精或WD40处理一下,原样装回去就好了

网友:
把原装的微动断脚接上,或者做个小手术把原装微动里面的弹片换到新微动上。话说这种开关用烙铁也很好拆吧

网友:
动作力选大了

网友:
交换锅仔片看看

楼主:
关键那些卖家看似专业的标注了参数,但是问他们客服都不懂,说是就那么一种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微动可以很小心地用针把外壳撬开,里面是用胶带固定的锅仔片,再挑开胶带,取出锅仔片,用酒精或WD40处 ...

就是原装的手感不对称了所以想换来着,翻修没意思呀,不完美啊

网友C:
这种按键真是坑爹,,只有质量好点的数码设备上有,,,实在在意手感买过个新的,淘宝上这种几乎没好的,,话说用的多的还是那二个方形微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按键真是坑爹,,只有质量好点的数码设备上有,,,实在在意手感买过个新的,淘宝上这种几乎没好的,, ...

对啊,有厂家商标的还好说,这种的根本没看着有厂家LOGO的最蛋疼

网友D:
参考9楼,这个开关是卡扣的,直接打开把里边锅仔片换了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鼠标用着还行,就是有个最大的弊端——手指汗多的话容易积灰,然后灰都堵塞到支撑滚球的三个支点小滚珠上 ...

同款。我也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最后找到了解决方法。。。每天上班之前把球抠出来,清洁里面。然后大球放脸上滚一圈塞回去。。像新的一样顺滑。。。。曾经试过多种润滑剂,还真没有哪一种比放脸上滚一圈好用的。我也是无奈了

网友:
这鼠标滚轮的中键不好按,我就把这里的两个键靠后的一个改成中键了,CAD爽得很。之前也是接触不好,先酒精后WD40.按了几十次恢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款。我也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最后找到了解决方法。。。每天上班之前把球抠出来,清洁里面。然后大球放 ...

脸上滚一圈?上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9楼,这个开关是卡扣的,直接打开把里边锅仔片换了就好了

手感的核心不就是锅仔片吗?要有我还发这个帖子干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款。我也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最后找到了解决方法。。。每天上班之前把球抠出来,清洁里面。然后大球放 ...

卧槽!神操作!顺便还能瘦个脸啥的

网友:
应该买这个    欧姆龙贴片微动B3FS-1002P
马云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