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分享一下电烙铁焊铝片,铝极耳,铝端子的终级解决方案

楼主(2020-01-14):
淘了一批万向的铁锂。
没问清楚极耳能不能焊。结果发过来傻眼。是3个并联的,不锈钢螺栓和压片连接的。但是我要改成单个串联的啊。16串。
卖家人好,还送了几片卖相不好的。我也不好说什么。

试了试网上的各种方法,摩擦法,滴机油法,电池皮法,洁厕灵法,大剂量松香法。通通不吃锡。不但正极铝片不吃锡,负极虽然是铜但不知镀的什么也不吃锡。
然后网上搜,美国佬有黑科技,一个叫威欧丁的。179度熔点的。贵得要死,而且有一家说明了,河北刑台有大量假货!那还等着干什么,直接搜刑台产的万能焊丝。
花了40来块,买了刑台货,结果能上锡,但熔点太高。要用喷灯。等到了熔点,铝片也快融化了。这个焊丝焊稍大件的东西是没问题的。铝片不行。

然后又试试看,TB上搜到一家 叫 中实 的焊铝锡丝。专用的。有焊铝的和焊不锈钢的,配方不一样。100克锡丝,一瓶药水,包邮,32块钱不到。
到货后拆开一看,毛线,没配助焊药水。漏发了。安排补发。看到老板这么实在,干脆再买一卷63锡备用,省得空寄个眼药水瓶大的东西浪费快递资源。

同时,买的200W木柄傻烙也到货了。24块钱居然包邮。那么大个紫铜头。

自己又配了点洁厕灵+电池皮,试了下这个焊丝的效果。没想到,在没有专用助焊剂的情况下,效果惊人。浸润性相当好,简直就是涂油漆一样。根本不用去检查是不是虚焊。焊丝中间有药剂,不是松香的味道。

总结经验:
1. 烙铁要大。大功率傻烙最好。T12没用。
2.要找到合适的焊铝锡丝。
3. 刑台货焊铝极耳不行。虽然能吃锡,熔点高了,只能焊大件。

网友:
很是惊讶,那么多方法没一个实用。我虽没试过,也有点怀疑。会不会你之前烙铁功率小了?好歹上些图才有真相。

网友:
楼主打字辛苦了,是不是忘了上图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焊锡是直接用还是加上厕洁灵?能上图看看效果?

网友B:
最后效果好的是“中实的焊铝锡丝和200W木柄”吗?

网友:
氯化锌溶液,5块钱一瓶

楼主:
补图。1. 成品焊好的电池。不拆了。看个效果图。
2. 刚刚补拍的铝极片吃锡图。

3. 我用的烙铁,上面是是3秒化锡的T12,中间是焊铝的200W木柄傻烙的,下方还有一个断了的铝极耳,缩阳的,切断包膜,露出一点点也能焊上。做个太阳能路灯还行吧。毕竟是20AH实际容量有23AH的。

4. 我的焊丝。蓝色摔过的为我2003年自购,白色是电子厂的人送的,特别好用。蓝色完整的是中实的焊铝锡丝。裸装的是刑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效果好的是“中实的焊铝锡丝和200W木柄”吗?

是的。烙铁很关键,要那种不恒温的大功率烙铁。锡丝很关键。药水倒是其次。
刚刚我又试了用焊铝药水搭配我手头有的两种锡丝。根本死都不往铝上沾,都在烙铁头上停留。

网友: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焊锡是直接用还是加上厕洁灵?能上图看看效果?

这个锡丝把足够温度的烙铁头刀口贴近铝片,然后往刀口送锡丝就能焊得上。沾个洁厕灵泡电池皮的水,或者专用药水,效果更好。焊铝神器。

网友:
谢谢分享,还没焊过铝
另外助焊剂可能有腐蚀,焊后最好清洗干净

网友:
多谢经验,请教一下,18650可以这样焊吗? 不想组点焊机,太麻烦了。

网友:
还有寿命试验也会要考虑,坊间传言焊铝的长期可靠性堪忧.

网友:
用T12,得用大马蹄头,或者大铲子头。

网友:
铝焊锡,以前用过废了我一支t12刀头…腐蚀性太厉害了。

网友:
换个工具思路 微型酒精喷灯或电弧电焊温度都很高  一定会熔接两种物质

网友C:
稍磨下表面,上点焊机,调试几次。不知道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稍磨下表面,上点焊机,调试几次。不知道效果如何?

点焊机焊纯铝还是有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焊机焊纯铝还是有难度。

据说是二片镍夹铝点回头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