岚鹰小功率手电筒换L2灯珠

楼主(2020-01-14):
原装灯珠可能是R3灯珠,大约0.7MM铝合金光杯,亮度很一般,供电电压3.2V,手里有一颗L2正白光灯珠闲置,L2的满载供电3.7V  功率10W。用3.2V虽然没满载,亮度不错,发热量也不高,用导热硅胶和704密封胶固定,照射远处光斑不规矩,有点泛光效果,全亮测试大约30分钟,灯头不热,拆灯罩,摸了光杯和灯珠座,温度不高,确认安全无误

安装过程简单描述一下:
25MM的L2灯座有点超大,铝基板和敷铜电路之间有一层类似环氧树脂的隔离层,挺结实的,然后直接用锉刀打磨了铝基板边缘到合适大小,刀片刮下边缘以防有多余金属短路导电层,万用表测量无误之后组装测试。

楼主:
实际测试效果

网友A:
电流有多少?最少也要上2.5A啊。不然换了也没有意义

网友B:
好粗壮的手电哈哈,难怪散热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有多少?最少也要上2.5A啊。不然换了也没有意义

没有专用驱动,现在电流就近1A,现在亮度可以,不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粗壮的手电哈哈,难怪散热好

不是原配得驱动,功耗小所以才不热

网友(2020-02-25):
是一体仓吗?还是实心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