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爱华HS-J470磁带随身听拆机求维修手册

楼主(2020-01-15):
机器可以收台,但是不停,收音伴有啸叫,声音很小,求一个爱华HS-J470维修手册,谢谢啦

网友A:
电解电容全部换掉,主板清洗先,然后再看有无其它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全部换掉,主板清洗先,然后再看有无其它故障

好的,我试试,主板用什么清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主板用什么清洗呢?

无水酒精,洗板水

网友B:
洗板水伺候,电容全换了~

网友:
修好了,这台机很厚实的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主板用什么清洗呢?

无水酒精外加电动牙刷

网友C:
可以上www.elektrotanya.com或者manuslib找维修手册,是英文版的,爱华、索尼的维修手册一般包括电路图、PCB layout、机械结构爆炸图、调试方法,格式也都差不多

楼主(2020-03-28):
引用 网友C:
可以上www.elektrotanya.com或者manuslib找维修手册,是英文版的,爱华、索尼的维修手册一般包括电路图、PC ...

多谢多谢

网友D(2020-04-30):
楼主你好,请问一下这个机器的皮带是什么规格的,主要长度,我的皮带整个变成一段段粘粘的了,没法测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洗板水伺候,电容全换了~

爱华机一说维修都换电容,通病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请问一下这个机器的皮带是什么规格的,主要长度,我的皮带整个变成一段段粘粘的了,没法测量了 ...

用线绕好,拉直测线长,皮带选短一点的

网友:
我也有一台,现在皮带不行了,开机有啸叫。录音开关也要修一下了,电解电容时间长了,电解液可能干涸或者漏液。

网友:
这机器不要花大力气去弄,收个爱华j202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线绕好,拉直测线长,皮带选短一点的

075/118/0.7 规格的,网上的那个皮带规格表不对,1.0的也买了,看起来明显粗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爱华机一说维修都换电容,通病么?

早期的不管sony 还是 aiwa ,都是一样,二十多年过去大多都是需要换电容,只不过aiwa概率更大一些。

网友(2021-01-22):
焊锡氧化厉害焊不开,拆不下电容怎么办呀

网友(2022-07-21):
机器做工真心不错的,厚实

网友:
电容全拆了,检查一下过孔,然后换上新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