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松下J900 CD机底座拆解,如何改小音箱?

楼主(2020-01-15):
拆解松下J900 松下J900 CD机底座,很新
通电指示灯不亮,不知道怎么使它在不连接使用CD时候工作,有没有朋友知道怎么把它改成普通小音箱?十分感谢!

网友A:
貌似就一数字功放,直接通电用镊子注入干扰信号,找输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就一数字功放,直接通电用镊子注入干扰信号,找输入就可以了

输入大致找到了,滤波电容有供电,芯片没有工作,指示灯也不亮,不知道原来CD机是否有内部控制电路

网友:
这个好像很多年以前的了, 竟然就用D类功放了

网友B:
底下右侧那个是音频输入还是输出插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下右侧那个是音频输入还是输出插孔??

不是输入孔,那个好像是控制孔

网友:
试试修修补补还不错

网友:
拆改没意义.我有个900cd.在找个座.多少肯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输入孔,那个好像是控制孔

那个孔插线控.该座控制都在cd或线控上.改制有点烦或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