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怪事!这款8G U盘用ChipGenius检测为16G?

楼主(2020-01-15):
下午参加移动的年会,签到领取了一本笔记本,没想到本子里面除了签字笔还附带一只U盘,回来U盘插电脑显示为8G U盘,可为什么用ChipGenius芯片精灵2019年圣诞新版发布 v4.19.1225检测显示16G呢?

网友:
没什么奇怪的,用的垃圾片降容开8G

网友A:
有坏块,量产一下,开出12G用也挺好。

网友:
用的是降级片,前些年就很常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坏块,量产一下,开出12G用也挺好。

能推荐一款适合的量产工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推荐一款适合的量产工具吗?

如果现在正常使用, 不建议折腾了,3271典型的黑片主控,只能低格量产,量产时间动则几个小时。如果设置不正确,量产出来跑圈还不一定能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推荐一款适合的量产工具吗?

量产后容量能提高 就是16g的芯片

网友:
HY的黑片就不要折腾了。开个16G存数据老是报错也等于是废品。500G的硬盘的出个160G,自己都要哭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现在正常使用, 不建议折腾了,3271典型的黑片主控,只能低格量产,量产时间动则几个小时。如果设置 ...

谢谢,原本想16G的黑片当7.4G来使用太可惜,要是能多几个G出来拷贝电影也是好的。

网友:
曾经见过贴着16G,检测颗粒是32G的礼品u盘,最后量产一边开16G都不稳定,最后开出12G才稳定

网友:
垃圾片子减容的而已 有啥奇怪

网友:
黑片而已,坏块接近一半的那种,建议直接扔掉...

楼主(2020-05-30):
找了全网也没有找到合适的3271AC1量产固件

网友:
3271+16g量产一次5个多小时,相信我,你的生命和时间不值得浪费在这上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了全网也没有找到合适的3271AC1量产固件

Star_SM3271series_R0209

网友:
垃圾片子砍半的
不建议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ar_SM3271series_R0209

小哥哥,这软件哪里下载?百度收到的都是要收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哥哥,这软件哪里下载?百度收到的都是要收费的

http://www.upantool.com/liangchan/SMI/2018/12788.html

只保证能量产, 容量要是有问题不要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