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索尼运动耳机NW-WS413底座终于买来拆了(SONYBCR-NWWS410)

楼主(2020-01-15):
捡了个耳机,由于之前只有耳机,没法充电,试听感觉音质确实差于手上714主动降噪和MW600两个索尼耳机。闲置了一年多,近来晚上散步,感觉又有点用。闲鱼留意了一个多月,今天入手无法识别设备的故障耳机,带原装底座。原来一直以为底座只是接线,没有线路。网上没法查到别人拆机图。本不愿花40多买个底座,本想放弃,坏了就算了,曾大胆尝试用充电器两线尝试直接接耳机触点,结果把排列组合的可能都试了,就是没反应。连接底座充电,幸亏没烧毁。马上拆开底座窥探究竟。原来……
哪位大神解读一下?几个什么原件?

网友:
S应该是保险,另外一颗黑色大家伙是电容还是二极管?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
S应该是保险,单个黑色的应该是电阻,两个在一起的应该是小排阻,信号识别?背面的大一点黑色的是个贴片二极管,小的是电阻。

网友:
从左至右分别为保险,0欧电阻,共模电感(也可能是两个的排阻?这么少的没见过),背面是个二极管,应该是瞬态抑制管什么的

网友:
感觉像是用电阻做信号识别?就跟苹果充电线里边有个小芯片做识别似的吧。

楼主:
感谢上面几位大神回复,你们比我看的还仔细。

网友(2021-05-08):
这个和623通用吗?

网友(2022-08-31):
我有这款耳机,这款耳机的特点是防水,我游泳的时候听的,但需要更换对应的防水耳塞头。S是过流保险,000是0欧姆电阻,方形4焊点的是100MHz 90欧姆共模电感用来滤除USB D+ D-信号线上的共模干扰。我平时用WF-1000MX4

网友(2024-01-30):
怎么啥也看不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