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人第一次植球失败~求经验

楼主(2020-01-15):
第一次植球,找不到对应的钢板就买了0.4的万能钢板,查了芯片参数是0.4MM,结果一对钢板发现间距大了,隔一个空位一个点,试着上锡浆第一次取下来发现点很小比原来才下来小很多,焊回去没反应取下来发现根本不上板虚焊很多点,第二次和第三次发现很难取下来每次取下来锡点大小不一,求大家分享一下经验~万分感谢。是否要买锡球手工点上去!?

网友:
用的钢网不对

楼主:
万用钢网~一样是0.4,求正确参数?

网友A:
你的ic是0.8bsc(中心基本距离),钢网也需要0.8点距的,点距指两相邻锡珠中心点之间的距离,图中的e即为点距~

网友B:
直接用尖烙铁头、细焊锡丝一个个焊盘上锡,或烙铁熔锡后甩锡成小锡珠,挑选大小合适均匀的锡珠,镊子夹放焊盘上,用风枪熔化。虽然费事,但以前没钢网时就如此处理,效果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ic是0.8bsc(中心基本距离),钢网也需要0.8点距的,点距指两相邻锡珠中心点之间的距离,图中的e即为点 ...

如果买锡球自己手工接上去~是不是买0.4MM的锡球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尖烙铁头、细焊锡丝一个个焊盘上锡,或烙铁熔锡后甩锡成小锡珠,挑选大小合适均匀的锡珠,镊子夹放焊 ...

尖烙铁头刚坏了~太少了~90多个点~看着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尖烙铁头刚坏了~太少了~90多个点~看着都。。。。。。。

烙铁故障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以后都买两个调温烙铁,万一有一个出问题换备用的。好像手工弄BGA风险较大,容易过热和静电等导致芯片悲剧,机器弄有一种钢网架锡珠,另一种可能像3D打印机三轴电机,编程位置后慢慢送焊锡珠。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买锡球自己手工接上去~是不是买0.4MM的锡球就行?

不建议买锡珠,锡珠只适用一种直径ic,并且也需要钢网,操作方法和锡浆也有点区别,并且成本更高,为这么一个ic不划算。买个0.8的钢网就行,甚至拿0.4这个网都凑合了。你这个ic0.8点距很容易操作的,甚至没钢网和锡浆,一把烙铁手工点锡球也就5分钟的活儿,你觉得很难操作和各种问题主要是不熟练,多练就行。如果锡浆操作不好教你一个自制锡珠的方法,细焊锡丝均匀拍扁,手术刀片等份分割正方形,大小自己实验,分割好风枪最小风力吹成球,酒精洗净,挑选等大小的就是临时锡球了~

网友:
这么大间距芯片不用植球,板子涂助焊剂,烙铁满锡拖一遍芯片就可以了,你会发现焊点有点圆润和突出的,然后直接风枪吹就可以了,

楼主:
都是大神级别~膜拜学习~

网友:
还是别着急  合适的工具事半功倍,等快递开了 年后买了慢慢来

网友:
这芯片似曾相识,电源还是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