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求助 金士顿SE9 G2量产出错

楼主(2020-01-15):
2251-07主控+海力士tlc

各种白片工具都提示Readonly page
设置应该没问题就选择控制器2251-07跟host 2.0,然后其他默认

换黑片工具量产到90%立刻报错0074,低格直接卡3%跑不动

网友:
应该是固件的问题,多换几个版本的量产工具

网友A:
你试试ST-Tool这个量产工具?
我的DTR3.0-G2(PS2251-07,东芝MLC)一开始用正片工具量产不行,后来用这个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ST-Tool这个量产工具?
我的DTR3.0-G2(PS2251-07,东芝MLC)一开始用正片工具量产不行,后来用这个可以 ...

已经放弃了……我给他主人整了个新u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放弃了……我给他主人整了个新u盘

就当练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