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没办法了,求助---SM2246EN开卡 Dram Training Fail

楼主(2020-01-15):
创见的2246EN板子,4片15106 256G,用的1153E的SATA转接,换上方立家的三星 256M缓存(K4B2G1646Q-BCMA),开卡失败,一直提示Dram Training Fail。贴几幅图,麻烦大家给看看,什么原因,缓存我已经吹过2次,结果都一样。

首页Dram Test也没有通过,报错信息:

下面是配置

这个是查的出错码,说是checksize 错误,不明白什么意思。板载缓存128M的是K4B1,我换上的256M的是K4B2,还有512M的是K4B4。应该没错呀。

网友:
我记得内存频率是330MHZ吧

网友:
缓存重新贴或者换个缓存

网友:
上焊油补焊或者重新植锡、焊接,CE识别目前来看是正常的。

网友:
换个缓存试试,如果还不行,加焊下主控。

楼主:
多谢大家,换了个缓存,这下pass了。到现在还搞不懂是缓存挂了,还是没吹好连锡或虚焊,换下来的缓存被我用烙铁刮锡了了好几次,中间掉了的四个点,这缓存肯定废了,275度的温度也能干掉点,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