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最新】街电共享充电宝变废为宝【合法渠道来源】

楼主(2020-01-15):
严重声明:本品来源咸鱼的加盟商出售!!!

新版本,支持Type-C口的充电宝。

确定位置

美工刀打火机加热切开小口

切开是这样的(已经弄好的了)

看这个怎么连线吧(红点刮漆用老铁焊接在一起【用导电银漆估计也可以更方便快捷】)

好了可以使用了

苹果版【稳定性还没测试】
正面MP2636 的24引脚引线高电平

反面com引线
ok

网友A:
待机电流无解,很快电池就饿死了

网友:
电池取出,换板子。

网友:
看到这种引入高电平强制开启充电就觉得可能会漏电 可是又没想明白正常的充电宝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流无解,很快电池就饿死了

加个开关??

网友:
马克,留着备用

楼主:
有人对云充吧有兴趣的么?改天发个云充吧给大家看一下,更简单。

网友:
要是我就直接拆电池了。。。

网友B:
建议换一个带快充的充电宝套件,装好楼主的电池,加一个触发器可以当路由器应急电源。楼主的外壳可以改成可调电源,烙铁和热风控制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换一个带快充的充电宝套件,装好楼主的电池,加一个触发器可以当路由器应急电源。楼主的外壳可以改成可 ...

有用电热刀的打算

网友C:
这个玩意多少入的。现在充电宝1万毫安,也就19-29

网友D:
太丑了,有无损开的方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丑了,有无损开的方法的

怎么打开求传授一下

网友:
用打磨的头开个小孔这样挖有点难看

网友E:
焊接手艺还行,这外壳的开口确实不好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对云充吧有兴趣的么?改天发个云充吧给大家看一下,更简单。

求4触点的云充吧的方法,谢谢啦

网友(2020-04-12):
引用 网友C:
这个玩意多少入的。现在充电宝1万毫安,也就19-29

这个价格估计假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焊接手艺还行,这外壳的开口确实不好看……

其实不用那么 暴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