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在LM75旁边加一个模拟温度传感器

楼主(2020-01-15):
所谓模拟温度传感器就是一个10k热敏电阻

接线

10k热敏的阻值与温度表

因为模拟温度传感器是采用单片机自身AD转换的
精度只有10位

但是,感觉还是对环境温度变化感受比LM75来的及时,数据准不准不好说,
反正温度测出来偏高几度。可能是热敏电阻流过电流发热影响的吧
不然,lm75的准确度也太差了

在阻值大约10k时,温度25度,这不废话吗,算法就是这样子的,关键是这个10K阻值测量的准确与否

网友:
热敏电阻,用微A恒流源供电,然后运放放大,可能会准确些,但是成本和复杂度就飙升了

网友A:
楼主厉害,我对编程一窍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我对编程一窍不通

哈哈,慢慢学嘛,渐渐就会了,严格说我也不会

网友:
能打赏真不易。模拟温度传感器 可以测温

网友:
实话说,前一段我测试过LM35,NTC,1820结果发现,lm35那叫做一个不准

网友:
某宝买了两片DS18B20,用在VFD时钟上,结果相差2度,不知道该相信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