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戴尔Inspiron2350一体机开机键点位

楼主(2020-01-15):
外多亲戚的一台戴尔Inspiron2350一体机不开机,发过来叫我修。屏幕邮寄不方便就只发了主机,谁知道这个主机的开机键是连在显示屏上的,结果费了不少功夫才找到开机点位

在网上没找到相关的电路图,不过在迅维网看到一个帖子说是短接MONITOR SIGNAL插槽的第1和第13脚就可以开机,结果我试了半天也没有开机,怀疑主板坏了。

后来,不小心碰到2脚的时候,电脑启动了,原来网上的资料有误,实际上应该是短接第2 和第13脚才是开机,13脚实测有5V电压。

短接2,13脚后的,电脑启动,从HDMI接电视有显示,说明主机硬件没有问题,应该是显示屏上的开机键氧化了。因为显示屏没有发过来,估计叫他换也不可能,所以飞线帮他在外面连了一个开关,以后开机就按这个开关

网友A:
提示  不能引导系统

网友:
没得硬盘啊,肯定没发过来

网友B:
看散热处理器应该也不咋地吧,超低配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散热处理器应该也不咋地吧,超低配那种

I5-4200M,4G*2 32G SSD+1T HDD,配置不算低,办公啥的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  不能引导系统

恩,他没发系统盘过来,能出现提示说明硬件基本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他没发系统盘过来,能出现提示说明硬件基本没问题了

第二,第四,第八个图片的硬盘不要了?不用了给我

网友:
那个mSATA的固态里没系统?

网友:
感觉一般化,一体机升级麻烦

网友:
谢谢分享。。。。我现在才知道一体鸡是把笔记本屏幕和键盘拆开,再把显示屏装个支架做成的。。。。

网友(2021-06-09):
楼主有没有拆机图片  我同款机器 需要换个msata硬盘

网友:
一体机就是节省空间却牺牲了性能,便携性还不如笔记本的过度产品了

网友(2023-02-02):
硬盘正常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