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康佳LC32DS30彩电鬼影故障维修

楼主(2020-01-15):
朋友的一台康佳LC32DS30彩电出现鬼影故障,拿来让我看看,比较古老的东西,没啥欲望,他不催我也不急,慢慢的拖了几个月。然后马上要春节了,不能拖过年了,就动手拆开修理

08年的机子,当时还是我陪他去买的,用了十来年了,挺耐用的

鬼影故障(图像呈照相底片状负像),网上说这个故障比较多是逻辑板上的AS15-F损坏导致,算是通病

开拆,液晶电视的电路普遍比较简单,主控板,电源板,灯驱电路,屏幕逻辑板

这个是主控板

电源板

灯驱动,当时还是荧光管,还不是现在的LED,不过这个荧光管质量不错,用了这么多年居然还没有老化

逻辑板在电源板下面

屏幕是IPS硬屏

楼主:
更换AS15-G,

AS15是伽马校正电路,该部分电路损坏后的典型故障现象是图像呈照相底片状负像,或图像昏暗
AS15表示这个IC里面共有15个运算放大器,其中14个供给GAMMA使用

AS15有多个版本。-F这个F代表"lead-free"制程,也就是"无铅制程"的意思,取"F"为代表.AS15-G这个G代表"Green
Package"制程,也就是"绿色封装"的意思,取"G"为代表.AS15-HF这个HF代表"lead-free+Exposed
pad"制程,也就是"无铅制程加上底部一个焊盘",取"HF"为代表.

因为网上流传说AS15的损坏多少由于散热不良导致,所以更换的时候最好选底部有焊盘的的AS15-HF,散热会好一些。

逻辑板

主芯片

缓存

罪魁祸首AS15是伽马校正电路

PDD买的RM5101,可以直代AS15,而且底部有散热焊盘

网上说判断AS15是否损坏,在开机状况下测其表面温度,30多度正常50度以上损坏
这台电视因为逻辑板在电源板下面,没法测温,所以不管好坏直接更换,修不好就算了

不知道康佳用的什么焊锡,850风枪打到最大还是吹不下来,没办法只好用刀片割脚取下来

清理焊盘

因为PCB上没有裸露焊盘,所以我给RM5101的焊盘加上导热硅脂,方便传热

堆焊

用烙铁清理干净焊锡,没啥难度,连吸锡线都不用

最后用酒精清洗掉松香,用放大镜或者手机检查有没有连锡

然后接电开机,艳丽的图像再次出现,圆满成功

网友:
我记得AS15是QFN封装才对的呀。,看来老了健忘。

网友:
找个道士来驱鬼就没有鬼影了

网友:
改天我也发个修电视的过程上来    按网上的方法修的

网友:
感谢楼主的宝贵经验,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学到一招

网友:
快过年了,给楼主点个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换AS15-G,

又学到了一招,不过你堆焊后怎样清理干净使各引脚不短接的呀?

网友:
谢谢分享,过年看新电视,楼主白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学到了一招,不过你堆焊后怎样清理干净使各引脚不短接的呀?

936刀头带点松香直接拖就能带走焊锡,这个引脚和闪存引脚间距一样的,所以难度不大,如果再细一点,烙铁就很难拖干净,基本上就要用上吸锡线。

网友:
我2010年买的长虹50618等离子,买来没两年也出现过几次“鬼影”,都准备换逻辑板了,后来每次试试恢复出厂设置,竟然好了,到现在也正常

网友:
设计缺陷,板子没有散热铜箔,集成块也不外加散热片

网友:
手上还有块这种故障的一样芯片的逻辑板,懒的换芯片

网友:
拆开不顺便把背光灯管换成LED,反正灯管估计也快坏了。差评。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是个好方法

网友(2020-02-23):
2个问题请教楼主:
1、热风枪吹的时候,芯片四周那个是盖的自己弄的铝箔纸?还是什么牌子的高温胶带?
2、堆焊的意思是不是把这个芯片放到原位,然后先用一堆焊锡把四周所有的针脚都焊上,然后再慢慢清理每个针脚,避免连通?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