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电视蓝牙遥控器拆洗

楼主(2020-01-15):
遥控器脏了,按键手感变差,拆开洗下外壳。

楼主:
手机上传,没有编辑,顺序还有点乱。

网友:
比红外的复杂很多啊

网友A:
论坛8元一个的,买了么?

网友:
小米的遥控器太不耐用,我家的用坏了三个了。故障都是一样,新电池买来两三天没电了。一开始怀疑是电池质量不行,后来确定是遥控器的故障。最后淘宝买的二十多块钱的耐用。只是淘宝买的不支持查找遥控器的功能……………………

网友B:
现在都喜欢搞蓝牙的,坏了连个通用的都用不了,还得买原装的,还是以前的红外的好

网友:
遥控器采用蓝牙方式就是垃圾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喜欢搞蓝牙的,坏了连个通用的都用不了,还得买原装的,还是以前的红外的好 ...

全面屏手机也是,万一屏幕碎了,只能等原厂屏,没有副厂屏可选。楼主的遥控器环形按键够高级,有电路板电容走线结构。

网友:
蓝牙版的是不是可以用遥控叫小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8元一个的,买了么?

官网99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