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就是装个修!历时半年,600张图,75平房屋装修过程全纪录(完结)

楼主(2020-01-15):
总时耗约半年多,当然压缩成一个帖子编辑出来,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这几天我会慢慢编辑,600多张图片,一边码字一边传图一边修整,期望路过的坛友不要砸鸡蛋,请给花花呗
按我朋友的说法,其实是不想装修的,浪费钱不说,还损失精力。看上这套房子的意愿,是因为位置不错,前后通透,房距合适,关键大厅有窗户,不至于一天都要开个灯

这是主卧,看着还行,地板的颜色选的不是太好,有些暗色调

这是次卧,主卧的衣柜将墙面给霸占了,所以显得规格不伦不类

书房,规规矩矩,右边手这面墙是个书木柜

进门大厅结构

关键有个窗户,白天的时候不用开灯

书房门口

卫生间,开门即是坐便器。。超级怪异

大厅房顶装饰,老一辈的观念

检查了一下,发现吊顶有个洞,仔细看,没宝贝。。

各位看官发现厨房没拍。。实际上是没法拍,太恶心了。。
好不容易交房,赶紧拿着去年论坛优惠购刷的各种灯,排插等,准备大干一场

最后想法还是破灭,现在住的小区内大多都在大干一场,合着也大干一场吧。无奈没有关系,只好随意找了,问了一个包工头,报价17-18万,这一听吓一跳,这房子一平才2万,合着这价格可以买个大厕所了

最后通过淘宝随意找了两家过来报价,均在12-13左右,还行
下单画图,大致房间内规划图是这样的

次卧阳台和主卧是沿街,并且做过景观改造,所以是不可能动土了,只能在厨房和书房吃点官方面积了。常规飘窗样式

这是打算改造后扩出去后的飘窗样式。

然后就是各种签订协议,尽管在最后还是有点违约,想想就百来块,不计较了。
然现在就展示一下装修、折腾后的样式吧。餐厅过道及厨房位,餐桌还没选定,想用能变形的,但是大小尴尬,想等宿舍的冰箱转移过来后再决定

厨房,之前攒的厨具配件等一应俱全,堆台面上还没整理

炊具台面,按照风水背朝南?具体忘记了。抽油烟机及煤气灶均使用九阳新品,活动后价格不到一千。油烟管也是自己布的,因为不够长,最后淘宝买了配件。

厨房台面及地柜,左边台面可以放些不常用的东西,回头看看弄个墙面架子,把墙面的空间利用起来。

餐厅过道酒柜,利用了一点书房空间,现在看似空间大,住个小两年到时估计就满满当当了,这是我搬过N次家的经验。

餐厅左面吊柜,餐桌下摆放餐桌和冰箱后,上面空间就浪费了,利用起来,柜体里有强电箱及弱电箱摆放,打算回头弄个软路由,要空间有空间。

次卧空间,改造后空间大了很多,至少大床可以横着放,落地窗显得亮堂堂

三个屋子的柜子,均为木工现场定制,严丝缝合,建议用生态板。(切记,左边木门上方的属于吊柜,一米700多,空间小的可以放些换季的被单等,被坑了)

拉开落地窗,就是沿街阳台,经过景观坑货改造,用的都是垃圾铝合金,后期自己换了硅胶,才干净多。防盗网只能内装。

定制的石板洗衣池,左边的异型瓷砖,使用地砖+角码,找朋友过来切割的,做工一般,但是优惠实用。

右边留有水龙头,放洗衣机的,这么做的好处就是波轮和滚筒均不影响。

头顶两颗刷单18w吸顶灯,防止洗衣看不见,洗衣机里的衣服漏拿等等

伸缩衣杆,也是必要,不用就收起来

主卧,床是林氏活动购买,加床垫半价1800+,老婆说贵了。。我*()&#*()#……@(@*%

也是景观改造的铝合金窗户,防盗网后加的,玻璃换成中空了,由于材质较差,隔音效果一般。。

林氏木业的床,半个月了还有味道。。

床垫,立着是为了透气

衣柜风格统一简单

防盗网外伸15公分左右,为了好给玻璃做卫生。。

做卫生才发现脚垫少了一枚,后面客服说年后再补发。

大厅样式,左边是玄关,挡煞气用的

沙发简简单单,900多。。茶几是退役的,钢化玻璃。。超级重

这个位置本想买货架放东西,错过优惠没了,这个架子是洗衣机的

依旧景观改造的玻璃,原来防盗网内装,改外装了,玻璃胶重新打过,滚轴换过,总之坑的一逼

电视背景墙,简简单单,电视柜还没买

进门玄关,风水用,还能放鞋放东西

最后电视架到了就把电视挂上去了,哦电视400收的

温馨书房,床是原来我睡的折叠床。。有了女儿之后,我的位置就变她的了。。

书房空间,改大窗,这书桌定制的坑,两米1400

快到乔迁日子了,铺个红床喜庆一下吧。

楼下开始装个修吧。

楼主:
『X拆家』装个修

说动工就动工吧。首先得拆。。拆这个卫生间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还有窗户的,原房东也不知是啥想法,把窗户和防盗网封住了。这下重见天日

书房飘窗,直接打通

餐厅厨房,和靠书房的墙壁通通打通

次卧,左边是靠主卧的木柜,照样打通。阳台墙壁也一样打通,准备下血本做落地窗

大约第二天,厨房飘窗和书房飘窗,打通与楼上一样样。

厨房和书房打通后,宽敞了不少

书房打通整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卫生间门,本想扩大,后因承重墙遂放弃

大概第三天,砖头和沙子差不多到了,用手捻一捻,不沾手,不咸的就不是海盐

之后,开始施工做扩建钢筋

同时需要砌墙、修补也在一起进行

关于厨房和书房扩建钢筋,因为楼下没有支撑,所以最好是从里面往外延伸,然后直接焊牢,不能捆

餐厅墙壁修补

次卧外墙修补

次卧阳台墙壁修补

主卧次卧之间墙壁修补

阳台墙壁修补

卫生间墙面修补

主卧倒没什么大动干戈

之后,厨房和书房扩建位置要倒水泥,

从楼下看,地面铺了木地板做临时支撑

之后地面经过几天的固化,可以垒墙了

后面发现外墙无法像楼上一样抹水泥、贴瓷砖,沟通了很多次,遂放弃

折中办法,让泥水工刷防水胶,否则外墙经过雨淋,会渗水,对墙内油漆和木柜等都有伤害。

之后水电工要进场,卫生间这个表就也是头疼货。后来放弃这表,重新拉水管,等待一户一表后彻底拆除

天气大好,拍张照留恋下,隔墙之后房间暗了不少,但是到时刷完油漆就会亮堂很多

在我们城市开始垃圾分类之前,楼下还是个废品站,老婆还担心味道容易熏上来,后来垃圾分类开始,这些垃圾桶直接消失了。而我也与废品站老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没有物业的小区,其实还是挺好的。

修补工作即将完成。

这条水管也是很突兀的出现,后来额外花了300让水电工移到墙外去了,肉疼

之后配件入场,分别是PVC水管,墙内走线PVC管

一堆配件

电源线材

居然发现了有线电视线。

弱电箱,讲真不够大,装的意义还不如不装

转接头跳线头等等

强电箱面板,地板全被固定了

网线,截面看是铜芯的

然就是安排水电画样,确定插座位置

后来很快,一天就开好槽了。

厨房开槽

餐厅开槽

大厅开槽

书房开槽

电视墙开槽

主卧开槽

卫生间开槽

次卧阳台开槽

总之整个房间乱七八糟。。

楼下水电工进场布管

网友:
对不起,占个楼先

楼主:
『X拆家』装个修

确定墙壁开关位置比较重要,最好布管之后用手机拍下留个底,退一万步,万一坏了也有头绪。
布管。因为我白天要上班,所以都是晚上回来拍照,后面也有中午或他们施工完后的高清照。

水电工会先固定暗盒

水管走槽,强弱电铺在上,反正就是横七竖八,弯头有90°,其实很不好,对于后期换线维修很坑的

强弱箱拉管子

步完线管和线,之后就是抹墙壁水泥固定线管

阳台水管,做了两个口,因为阳台不大,一边水池,一边洗衣机,互不干扰

上文改墙外走水管,掏了一个大洞,实在是。。

然后入户线被我喷死。。直接墙上打洞将管布出来,如果我是物业我绝对要骂人。。

当时在研究布线,头条天天发布布线的文章,真的是被监控了。然后开始穿线,得边布边穿

卫生间水管,因为有移马桶位,反正我家是开门即对着马桶,所以移位了。反正准备好一个马桶塞就是了。

厨房水管,特地留了一户一表入户水管,没成想19年年底开始改造,至今已经布好总管,还没入户就是了

装修公司赠送的粗过滤,细过滤被逃掉了,算了,不争了

这是餐厅顶灯,有让电工埋墙,因为后期不做吊顶,后面改埋了。

强弱电箱,也是装修公司赠送。

这根是楼下柴火间的电源线,电工一直没帮我接。。

下楼看下,10平入户线

楼下总空开还是40A的,回头有机会换成60A的,家里三台空调,虽然不可能同时开,总会用得到的嘛

布管过程中损坏了强电箱的面板。。至今没给我换。。。

之后接上200W卤素灯,完整的拍一次内走线,回头留作维修凭证

卫生间下水管包管,为了减少空间,装修公司没给包静音棉

一直到布管完还没将厨房跟书房的隔断补好。。

夜晚的室外真是好看,还热闹。

之后跟装修公司也吵了回,强弱电铺线没有用铝箔屏蔽,最后单位有这种材料,就自己包了一下,没成想,现在正在着手做家庭云了。

楼下泥水工继续进场。

楼主:
『X拆家』装个修

水电离场后,开始着手防水操作,三个位置的地方着重防水:厨房、卫生间,阳台

用的防水胶胶?

刷胶后悔有明显的痕迹

厨房排水位没有弄好,倒灌了 一点废水进来

卫生间防水胶要刷高点,毕竟天天得接触水的地方

书房和厨房没法外面施工,只能从内部防水了

弄好防水条后,盛水检验,大约进行3天左右,楼下如没有反应,就可以了

厨房书房防盗网没有动,作为拉伸扩建的重要性材料,打磨后刷了油漆,至少变新了

后期补好书房和厨房后的墙面,经过暴雨,打湿明显有渗透进来水汽了

补全砖块后,就可以通知铝合金师傅来装外框了

瓷砖到货,配套十字架缝隙扣

这是定制的防盗门也到了,一起安装,焕然一新。

那时天气还行,每天来看着泥瓦工师傅,看着房子一点点完工,累也是值得的。

卫生间的水管,跟瓦工师傅沟通了,先留着,后期一户一表改造完毕后切割掉,然后补瓷砖。

逐渐阳台也施工完毕,右侧留了两根下水,分别安装两个地漏,一个普通下水,一个洗衣机下水

厨房用的也是大厅的地砖

厨房墙面贴完后的效果

改造后的厨房水管漏出一点

卫生间拦水条不是国标规格,后期不好配钢化玻璃淋浴房

餐厅地面贴完后

大厅地面贴完后

窗台压顶石,建议还是安装为好

拦水条周边铺好瓷砖后

卫生间一览

阳台一览

地面门槛石,作为分界,个人还是觉得有必要安装

至此,泥瓦工全部安装完毕。就卫生间水管还留有两块砖未贴,到时一户一表做完,再通知装修公司派人过来收尾。

楼下高能。

楼主:
『X拆家』装个修

关于地漏,呵呵,扯皮了很久,后来退了,自己京东买了4个,装修公司给100元一个,3个300,京东4个250.。

这是京东买的潜水艇

这是淋浴房地漏

做工还是不错的,后期还是觉得买个箭牌其实就够了。

期间记得确定排气口大小,通知铝合金师傅将玻璃挖空。

途中工头带我去看了其他业主的装修状况,顺便看看是否木工现场定制。看到了这个地轨铝合金拉窗。虽然说稳固,但真的不实用。

后期决定木工师傅现场定制,这是师傅现场画图的隔层样式,觉得挺实用干!~

上午见的面,晚上过来看,居然一个柜体已经做好了,真是快啊。

木工师傅操作台。

这个操作台是现场做的,觉得真奢侈,每到一个地方就做一个。。反正都是业主出钱。

卫生间作为临时放置材料的地方。

期间防盗门锁芯故障,直接把防盗网拆了,从小窗爬进来。。

柜体拉手

柜门合页,全带阻尼效果

地砖铺好后用他们专门的地垫保护。

第二天,另一个柜体也做好了。

其中一个柜体已经上墙

厨房柜体也已经初步成型

有条缝,最后要用大理石边条遮起来

刚好有这个仪器,打开看一下,很标准的水平

后来才发现美缝的工人把瓷砖面给破坏了,最后答应后期来补。不是换。。

书房书桌,这里被坑的死死的,按米算,这里一米八,交智商税了

开始安装抽屉

木板,清一色的选择了光面

餐厅酒柜

不多时,已经在做柜门了

柜门安装后的样式

餐厅吊柜,师傅偷懒,只做了半截,让他们返工直接做到顶

酒柜也有点问题,没有贴着墙面做,也许是板材不够?

柜门装好后焕然一新

进门玄关也成型了

不多时,酒柜也开始包边

厨房吊柜必须装了油烟机才能上墙,各位注意

后期才知道师傅为啥要弄那么厚的边

厨房地柜成型

吊柜也完美,油烟机跟吊柜间缝隙最后让师傅用边条装饰遮住了

最后餐厅吊柜补到顶

书房书架,也是智商税,按吊柜一米多少钱算

油烟机后期包边后,好看多了

餐厅酒柜

途中看到师傅做了个钻孔神器,一套一个准

餐厅吊柜装好门,也算是落幕

书房书桌

衣柜还有专门衣架撑

玄关也完工

现场还看到边角料做的小凳子。。

实际边角料也很多,多做点凳子其实也是可以的

完工后样式,不一一介绍了

顺便一提,因为书房是扩出去的,所以顶上是水泥板,后来师傅给做了一个石膏板窗帘盒。

木工做好后,为了防止雨天雨水飘进来,通知铝合金老板过来安装窗户防水、防盗网

楼下继续

网友:
我是来看装修的

楼主:
『X拆家』装个修

木工退场后,油漆工进场。。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是腻子工。。所用的配件。

95年的老房子了,空鼓也是很正常的。。通过这点,知道这个装修公司可能搞鬼,都是外聘人员。。

所有割槽水泥面都需要用纱布加腻子防止开裂

边角地方需要用直角那什么玩意

无地轨的厨房推拉门

卫生间铝合金门。这两门装修公司收了3000多。

后期所有成品都要用薄膜保护起来,这工人偷懒了

期间泥水工过来补卫生间的窗户,让他在顶上做了一个透气孔,顺便补了一下水电工掏的大洞。

刮腻子是个技术活,要刮的完美还真不容易

传统需要刮3遍腻子,每遍腻子要干透了,才能刮下一遍。

所以这几天基本天天回去逛一次,就怕油漆工偷懒

最后一次,需要喷漆,所以成品需要保护好,否则后期那油漆真心难清理。

期间发现了一块碎裂的地砖。。一块88啊。。真特么的想骂娘。。

做完油漆,整个房间焕然一新了

楼下继续

楼主:
『X拆家』装个修

期间购买的吸尘器也到了,就为了到时做卫生,毕竟装修灰尘又多又难清理,苏泊尔,到手120多

装修期间购买的灯、洗碗池、煤气灶、热水器等等也都可以解放啦

屋里放着几千块的东西,赶紧再通知铝合金师傅过来装防盗网,特地定制的,金刚纱网,不错吧?

成人授课期间拍的月亮

淘宝买的空调架

铲子

一些装修未用的退费

淘宝中奖的浴室洗脸柜太大,用不了,重新量了尺寸换成不锈钢金属的。

淘宝中的是普通木质洗脸柜,后来低价卖了

大厅、主卧、次卧用的全是欧普WiFi灯

去石材厂定的阳台洗衣池,现场胶,臭死了。

期间淘宝活动,陆续买了很多小东西,例如这个
空凋洞盖,客厅的空调暂时不想装,先挖洞准备。

卫生间的铝合金门很容易磕在瓷砖上。

厨房台面,说服不了工头给我做台下盆。

定制的洗脸柜到了,纯不锈钢的

之后就是水电工收尾,安装马桶,淋浴设备

吊顶灯

安装洗脸柜

安装完还是很舒适的

餐厅风扇灯

厨房一些墙上装饰

浴室整体观

主卧是新空调,次卧是之前用的旧空调,翻新了一下,变得有色差了

木工现场定制的木柜,没有贴铝膜防水,自己淘宝购了几捆,花点精力贴一下

楼下继续

楼主:
『X拆家』装个修

最后还是被妥协,装个钢化玻璃淋浴房吧。量个尺寸,长度大概100cm,可是一边短了点

双十二拍的,一个星期左右到货,坑货快递没给送上门,丢在小区门口跑了

只得自己把包装拆了,分批扛上来。

决定安装的那天,刚好铺金刚板的师傅也一起过来搞事

专业就是专业的,没一会儿的功夫,次卧已经快铺完了

而淋浴房这边,也在琢磨着如何安装,防水

不多时,书房和次卧也铺好了

然后开始收边固定踢脚线

监控,我自己装的。

进门灯,用的是松下的9.9 5W灯泡

安装好了淋浴房,两个人搭把手,大概花了3个多小时

金刚板、踢脚线等,大约花费了5个多小时

水电工坑货,盖子都不给装,自己找了螺丝装好

还是想展示一下餐厅风扇灯

大厅玄关后留了一个监控位,结果坑货电工就拉了网线没拉电源线。

自己重新接了一下网线口

网上买了翻新药水,把旧空调重新翻新一下。

之前旧房的即热式热水器,当小厨宝用

书房下方的墙插,油漆工没看到也没补清楚

托朋友过来弄了角码、用金属膨胀螺丝固定,然后将大厅地砖切割后玻璃胶固定

买了大约10罐耐候玻璃胶,将景观改造的窗户全部拆了,割掉胶条,重新打胶

期间买冰箱送的烤箱加热包子。。结果烤焦了。不过味道蛮好吃的

木门门套被工人碰崩边了,后来买了木头胶补好

厕所铝合金门变形了,懒得折腾了。。还有划痕,哎。。

楼下收尾

楼主:
『X拆家』装个修

之后,陪同老婆大人,下单了窗帘,双十二活动价三间房间大约900搞定

洗衣机洗了一遍

新窗帘洗完还是有些味道,放到阳台透气通风

期间把铝合金窗户的玻璃胶全部翻新了一下

淘宝上买陆续买了10罐左右的玻璃胶,全是耐候型的

双十二买的沙发也到了,4+1沙发套,有了某宝,优惠多了,900+搞定

运气真好,楼下管道废了,全楼集资修了一下,做好过新年

抽空自己装轨道

书房是弯轨,比较难装,考验技术的时候到了

有弧度才是技术

换完管道,用砂石封住,然后倒水泥

购买的林氏实木床也到了,真坑,一个多月了,木材味还是很重

主卧、次卧罗马杆式窗帘装好后效果

书房窗帘效果

客厅窗户贴个膜遮羞下

茶几是姐姐送的,拿回来薄膜撕掉,还是很新的

这是父母留下的瓷碗,全套新碗

废品站收的40寸康佳电视,看好型号买支架

装好,调个角度

否则电视墙光秃秃的也很怪异

楼下杂物间也整个货架,刚好对角,能堆好多杂物

折叠床,买了个床垫,不到10元。。

谢谢欣赏,望大家的房子都能有个完美的装修

楼下总结:

网友:
我先说声对不住啊,占个楼先,就是来看你家装修的

楼主:
『X拆家』装个修(总结)

报个价,全套房子75平方左右,价格就不报了,省会城市,好在拆迁款单价高于现在房价。
半包装修公司大约12万+厨、书房扩建1W,材料装修公司走,后期有负责维护。

自己购买软装(灯、电器、一些洗脸台、马桶、淋浴房、阳台洗衣池)大约2万。

厨、书房、次卧落地窗、卫生间等防盗网、铝合金窗户大约1W。

其实也没啥重点,需要注意的也就是必须克扣一部分装修款,必须,为啥?答应送我的净水器至今还没兑现。

然就是一定要用好材料,除了主卧床味道还很重,生态板柜子的味道基本消散。

装修过程中,装修公司并没有按照当初约定,联系业主材料审核等等,还是自己平时没事就过来冒个泡,给工人带矿泉水,西瓜等。

沿街的铝合金一定要用好的材料,否则隔音效果很不好,因为沿街都是景观改造的铝合金窗户,有多余资金的话,建议改断桥铝,那种隔音,隔温效果一流(听铝合金老板说的)。

水电自己用心点,最好后期自己用心,厨房的墙插接线没看,房间内的接线都很糟,不过还好功率也不是很大,所以还是用点心,否则后期很难维护。

还有啥到时再说吧。

end

网友:
我来踢一脚

网友:
不错,不错,能在省会福州买个房,确实不错,目前房价太高了

网友:
我今年年底也要装修,看看有没有可以借鉴的

网友:
我今年也要装修,看看有没有可以借鉴的

网友:
都说房价下行这个时候买房不知是否明智 不过单说楼层 1层不错啊 怎么捣鼓楼下都没人找麻烦 就是排水可能要重做 不能公用不然等着水漫金山吧 这价格俺是不敢想啊 还有装修费 我们这138平的房子送实用阁楼我买下来是58万都觉得要上天了 当然也是二手房

网友:
去年10月刚搞完,还没打扫卫生了,准备房间了过去搞卫生

网友:
装修是个大工程,自己装确实花钱花精力